那位前辈能谈谈共轴双桨直升机的航向控制的原理

楼主(2005-02-15):
那位前辈能谈谈共轴双桨直升机的航向控制的原理,好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问的好,对我来说也是个迷,就是啊!谁来说说。

网友:
有媒体说:共轴双桨的机械结构与控制原理与常规的小电直的原理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原来的用于抵消机身反扭矩的尾旋翼变成了共轴双桨的其中一对反桨,对旋翼结构产生的升力效率最高。

网友:
具体事项不清楚

网友:
xjzdzy  在 2005-2-15 07:58 PM 发表:

那位前辈能谈谈共轴双桨直升机的航向控制的原理,好让我学习一下。谢谢!

共轴双桨直升机的航向控制大致应该有两种方式:差距和差速。
旋翼扭距=桨距*转速
任意改变其一影响因素即可改变旋翼扭距。

1、差距:上下两个旋翼旋转时,通过变距机械改变其中一个旋翼的桨距,以改变它的扭距力,从而使上下两个旋翼产生的反扭力不同,从而使机体产生旋转,进而转到要求的航向上。
目前真实的共轴双桨直升机即采用此方式。
2、差速:通过改变上下两个旋翼的转速,以改变上下两个旋翼产生的反扭力,从而使机体产生旋转,进而转到要求的航向上。
目前的共轴双桨小电直即采用此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