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诞生,变种小鸦。

楼主(2005-02-15):
总重345g~350g,采用直驱4530桨后推,持续推力180~200g,瞬时230g。

网友:
肯定飞不好~~~~~尾太短。机翼长~~~出手就栽

楼主:
根据飞行披萨上面的小鸦号变过来的,不知道效果如何,飞过才知道。

翼展1m,弦长18.5cm,整机总长73cm,尾力臂42cm。估算安定系数0.52。

受限于材料,又要控制重量,做不了大展弦比。 :(

网友:
机翼的强度可能不够哦!

网友:
高手多啊,不管能不能飞看外观还是很不错的,我要是要有这点水平我也就知足了!

网友:
关注中,希望成功

楼主:
hanfengct  在 2005-2-16 00:19 发表:

机翼的强度可能不够哦!

应该差不多了吧。

这KT板强度还是不错的。

前缘加了一根空心不锈钢毛线针,没办法,没有细碳纤杆。

网友:
炭管按照上图放是获得最大强度的办法,我们以前拿来作空翻都没问题。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2-16 at 11:31 ]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16 11:21 发表:

炭管按照上图放是获得最大强度的办法,我们以前拿来作空翻都没问题。

不错,加分!
下次有机会试试这个结构。

另外我觉得6mmKT板做机翼实在是有点重,特别是用双层做平凸或者双凸翼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如果用6mmKT板做结构,外蒙1mm吹塑纸是否可行?

网友:
忘记了,炭管旁边要ic卡加固

网友:
听说可以用电热丝把KT板对剖开

楼主:
6mm的KT板本身就是两层胶合的,这点从断面看得出来,但是电热丝对剖要达到足够精度似乎有点难。

楼主:
今天天气终于好起来了,趁着周末去放飞,郁闷的是没雨了来风了……

瞅着风停的当儿出手,飞机刚爬上大约三四米高,又来了侧前方的风,于是抬头、倾斜、侧滑、触地,不过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第二次刚出手,迎面起一阵强风,飞机抬头失速,从四米高处侧身落地,外翼从和内翼的胶合处断开。

还没有好好飞就开始修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