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翼载了,DX指教

楼主(2005-02-16):
4级风,毛毛雨,能见度500米
一开始试飞进行得不太顺利,电机得推力线向下,飞翼保持大仰角直飞,但一转弯就失速螺旋,后来调整了电机的推力线后
变得稳定了些,后面的试飞好坏缠半,有时机头好像罐了铅飞没多远就下来了,有时却越飞越顺,我发现高度是关键,一般只要爬上15米
左右的话就算失控也还有机会改出,但在5米的高度失控就只有摔机了,但有时转弯却很顺利,一点失控的感觉都没有
,还有就是失控发生时,打舵好像没有反映似的,只有往下掉了5-6米高度时才开始受控。失控时我一般边收油门边调整飞翼拉水平舵,这是就看高度了,如果在十几米的高度的话还是有惊无险,往下就只有摔机了。
可能跟今天风大有关系,飞翼虽然小巧好带,但是却很怕风,难伺候,回想还是以前抱一纸箱翼龙爽飞的日子快活阿,7级大风都照飞。艾........

红色胜利号

翼展75CM

光驱无刷,9级 0.43 13绕+亚托25A电调+5045浆

2个PICO+CST混控+飞高8通接收

舵面宽2.5CM,长23CM,垂直稳定翼下宽12.5CM,上宽5CM,高15CM

机体数据按照YLf999完成的。

网友:
无刷也怕风?

网友:
推力线搞水平最好,这个时候电池架在机头上面就可以飞的很平稳了,2个副翼记得要上翘3-5度

楼主:
我发现我的飞翼比朋友的飞翼好起飞,起飞时副翼上不上翘都没什么关系,其它的就看当时的风力了,只要不大风的话成功的几率就高,刚开始感觉机头重了我还给机尾配重,但发现成效不大,后来干脆把硬币拆下来后反而好飞了,看来跟当时的风力,自己操作的技巧有关,不完全是机的问题。推力线调整后已接近机身水平线,但还是有点向下。
请大家把做飞翼的经验分享一下吧  ^_^

网友:
和风力没关系,我们在5级的大风都玩的很好,甚至可以像3D
一样在身前悬停
副翼上翘3度是为了搞成S翼形,飞翼不这样作是没有自稳定性的

网友:
楼主的飞翼好型啊,可惜我不能来啊,不然就爽啦。

[ Last edited by 小政 on 2005-2-16 at 22:12 ]

网友:
我刚改的飞翼啊,罗一加一的机翼改的,不知能否飞起来呢?

楼主:
哈哈,我都有副旧的3D机翼阿,不过拼起来翼展不够50CM,怕怕。小政你的飞翼飞了吗,滑翔机我都买左机翼拉,等住买KT板同舵机阿

[ Last edited by kingddr on 2005-2-16 at 22:35 ]

网友:
重未试飞啊,几时出来一起再飞啊?滑翔机重未装好啊。

楼主:
滑翔机准备仿火鸟,在它的基础上做些修改,现在缺舵机和KT板

网友:
调整问题拉~~什么时候出来珠江新城飞飞~~已经约到三个人一起空战拉~~
超爽~小政你那天没来~~我和杰飞了个把小时~我无刷的线磨断了才收工.....又要重绕拉

网友:
ylf999  在 2005-2-17 07:32 AM 发表:

调整问题拉~~什么时候出来珠江新城飞飞~~已经约到三个人一起空战拉~~
超爽~小政你那天没来~~我和杰飞了个把小时~我无刷的线磨断了才收工.....又要重绕拉

等你搞好再一起出来“飞机大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