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450的接受机问题

楼主(2005-02-16):
亚拓450使用ff9的接收机(d149p)尺寸、重量可以不?

网友A:
完全可以我现在用136HP效果非常好。我原来用小型PPM接收机受到干扰摔机两次不可靠。PCM超稳定可放心使用。
王殷明

网友B:
同意,我现在用的也是原配的接收机,比9克的接收机是重了不少,但是安全系数也多了不少。我的已经是肥龙了。685克。

网友C:
如果用D149P的话,电源如何接呢?是否要把原配的接收机电源带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