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蓝色机械鸟版主及各位模友。我的450X怎么飞不高?

楼主(2005-02-16):
400L马达,亚拓25A电调,15齿齿轮,木浆。亚拓1800mAh/11.1V、AKE1950mAh/11.1V
电池
各一块。电调设置无刹车、中进角、低C数放电(70%)飞不高,最多2米左右,调整螺距于油门均作用不大,而且新充完电的电池飞不到3分钟(电池充放电均不到10次)就飞不起来了。测试电流悬停电流6-7A,最大电流12A左右时只能维持几秒钟下落到9-10A。真不希望是电池问题!我都是用AKE平衡
充电器
充电,不存在过充与过放电问题。请教各位模友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调改低进角,高C放电60%
另外螺距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感謝hyf大大協助回覆
baiming大大您好
發射器的油門/螺距曲線是否已設定?
螺距在一般飛行為-2度(油門搖桿於低位時),+9(油門搖桿最高位),通常油門搖桿推到60%左右時既可停懸,电调建議如hyf大大所說的,改低进角,高C放电60%
這樣應該可以解決您的問題了

网友C:
最大电流12A左右时只能维持几秒钟下落到9-10A。
这个可能有点问题,电流衰减应该不会这么快的

网友A:
最大电流最好不要大于11A
另外看看有无双桨

网友C:
hyf
在 2005-2-16 01:21 PM 发表:
最大电流最好不要大于11A
对这个我持反对态度。悬停时电流应小于8.5A,调整的好可以达到7A,我的还做不到,但上升时电流肯定超过11A,我Trex450全速油门的时候电流达到16A以上,产生拉力几乎为450重量的2倍,也就是说,全速油门的时候机体可以几乎以1倍重力加速的加速度上升,一飞冲天阿,哈哈哈。但这个对电池要求太高,不敢多玩。

楼主:
1、油门最低点螺距-2度,最高点螺距+9度。悬停时螺距多少度合适?悬停时1分多钟感觉螺旋桨速度下降,悬停高度下降。
2、高C数放电是否对电池不好?调到高C数放电,测电流悬停位置7A左右,最高达到12.5A左右,应属正常。但是也就近1分钟开始下降。

网友B:
如果一切正常沒有結構干涉問題的話,那問題很有可能出在電池,一般的鋰電用15T通常飛不到幾趟就會如此,lipo就沒問題!
如果是用一般的鋰電建議用13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