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提两个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楼主(2005-02-16):
第一个:关于螺距曲线的问题。
目前,对于仅仅是悬停练习,大家认可的螺距曲线是从-2度左右到8、9度左右,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开始的螺距曲线为什么是负的?我理解如果是负的,那么降落的时侯,油门拉到底,飞机下降的速度会应为螺距变为负的,而加快下落速度,这不是对机机不好吗?我个人现在反而把油门0点的螺距调的比油门第一个点的要高,这样降落过程中,螺距在油门块到底的时候由小变大,不是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吗?降落可以轻一点吗?
我这样理解是否有偏差,请指教。
第二个:关于悬停时,尾悬翼克服主桨做工问题。
大家都知道,能够保持悬停时,是应为尾旋翼做工与飞机的自旋相互抵消的结果。由朋友反映尾旋翼不能克服飞机自旋,分析重要原因可能是主桨PITCH过高,解决办法:1、降低PITCH 2、提高转速
那么我的问题是:我的机机已经提高了主桨转速,悬停时油门已经到了70%,尾旋翼的PICTH要调到几乎块到了行程尽头,飞机才能悬停,而且飞机往左转要比往右转快很多。这如何是好?只能增加转速来解决了吗?要是只能这样,企不悬停的时候,电流会更大?悬停时间更短?

网友A:
1、不知你在室外高空飞行过没有,若是没有-2的螺距,有时遇到上升气流,你要下降会非常缓慢,甚至会降不下来。
2、可能是你的陀螺仪调整有问题,不知你用什么陀螺仪?

网友B:
1.直昇機降落時並非將油門直接往下拉,而是視機況慢慢下降,就如hyf大大所言,戶外飛行時如果沒有負的螺距曲线,通常很難降下來
2.有可能是您的尾舵伺服器沒中立,導致左右行程不均勻
以上提供給您參考

楼主:
第一个问题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回答HYF,我用的是GY240。
回答藍色機械鳥大大:谢谢提醒,我回去看看,好像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好像240有锁尾的功能,建议把遥控器中的陀螺仪混控设为INH。

网友B:
GY240需將陀螺儀上的AVCS開關切到ON的位置喔!
建議您檢查看看!

网友C:
记得关了遥控上的反扭力混控

网友D:
哈哈!我今天去室外飞亚拓,因为没设负螺距(只设了0度),所以飞机飞到8楼以上经过不断的控制才得以将降了下来。真的是越飞越高当时我已经试图减低油门了,但还是很难降落。等会儿再重设一下pitch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