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摇控器的各键的意义

楼主(2005-02-16):
摇控直升机时,
左边,上下是控制机头的往上和往下,左右是控制机身的左倾与右倾。
右边,上下是控制油门,即上升下降,左右是控制机尾的摆动,拉左机尾逆时针转,拉右顺时针转。
请问是这样吗,如查有错,请帮忙改正。

(我想把游戏杆设好玩G2,但总是有些杆调不出来)

网友:
右杆左右控制副翼舵 左杆左右控制自旋

网友:
左控桿                               右控桿
上         機首傾前                   上         加油門上升
下         機首上昂                   下         減油門下降
左         機首向左自轉         左         機身向左傾
右         機首向右自轉         右         機身向右傾

楼主:
realcool  在 2005-2-16 08:17 PM 发表:

左控桿                               右控桿
上         機首傾前                   上         加油門上升
下         機首上昂                   下         減油門下降
左         機首向左自轉         左         機身向左傾
右         機首向右自轉         右         機身向 ...

再问一下,这是亚州标准吗??在中国买到的机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网友:
这是什么标准还难有定论
是默认设置!几乎都是这样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