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刷马达有区分正转反转的方向吗?

楼主(2005-02-16):
请问有刷马达的结构有区分正转、反转的方向吗?

还是我按照用途来决定正负极的接线,来达到我需要的转向呢?

例如,一个直驱马达如果装到一个一级减速的减速组上,就必须正负极对调,这样对马达的寿命有影响吗?

网友:
直流有刷电机的正反转的性能是一样的,可以随便用,要什么转向你就更换正负级,也就是两根电源线的更换

网友:
高级铁氧马达对正负级敏感,正负级的进角不一样.

网友:
wzh  在 2005-2-21 02:49 PM 发表:

高级铁氧马达对正负级敏感,正负级的进角不一样.

说得好,我很久就发现调换电源线,电机的在相同转速下电流不一样,但我不知道怎么调整进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