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键盘,怎么玩G2??

楼主(2005-02-17):
请问怎么设置,如外加其它软件吗??
我本以为使用G2的 keymap功能可以做好,细看才知道不能map到摇控的操作,只能map到各个菜单项上。
是不是一定要安装ppjoy,再用键盘控制ppjoy模拟出来的摇杆?

网友A:
用键盘只能挑G2指定的几种组合,用不了方向键的,很不就手。

网友B:
G2也可以用方向键控制,要改一下键盘映射,如果需要我可以做一个说明。

网友C:
好像不能

网友D:
做一个吧,没事也用键盘玩玩,谢谢

楼主:
做一个吧,我用ppjoy的键盘映射功能,总是调不好。
有些通道出不来,我选的那些键都是G2本来没有使用,都不行。

网友E(2005-03-29):
用键盘玩G2,就等于不用筷子吃饭,用手吃,哈哈!用键盘可以控制飞机的引擎、上下和左右、轮胎升降,等通道,不能得新应手的玩花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