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好!我的5#成陀螺了*_*

楼主(2005-02-17):
这里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给过我帮助的朋友们,新年好!

我的5#在一次常规碰触后,再飞就成陀螺了.方向舵和微调调整感觉有轻微影响,但不能阻止机器逆时针旋转.飞机升力也不足,外观看没有什么破损.我不知道5#的方向舵是如何控制的.希望老板和朋友们给予指导.有够衰!我更希望折翅或者坏个部件,那样到容易处理了.看中央电视台的"中国少年"陆海空航模比赛中那些飞机比我摔的惨多了,四分五裂,拼拼还能飞.我的咋这样?刚有点感觉就停滞了,命还真苦.

希望有高手指点.把我的事告诉大家,大家也会有经验,厂家也能更好的改进产品.

网友:
在中央电视台用的能和外买的商品一样吗?那时在做广告,一般来讲都是特制的产品。

楼主:
找谁问啊?

楼主:
没有回答.老版还在放假啊.不仅自转,刚充满电的机器油门推到头就象以前电量快用光时候的感觉,没有力气.油门操纵杆也没有抗力.

网友:
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内置陀螺仪掉线啊?

网友:
贪玩  在 2005-2-17 10:22 AM 发表:

这里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给过我帮助的朋友们,新年好!

我的5#在一次常规碰触后,再飞就成陀螺了.方向舵和微调调整感觉有轻微影响,但不能阻止机器逆时针旋转.飞机升力也不足,外观看没有什么破损.我不知道5#的方向 ...

可能原因:5#模型的外主轴断裂。所以下层旋翼与主轴松脱,两层旋翼不能同步。

网友:
旋翼和主轴连接螺丝松了

楼主:
lijianing  在 2005-2-23 02:22 发表:

可能原因:5#模型的外主轴断裂。所以下层旋翼与主轴松脱,两层旋翼不能同步。

有道理.我的下桨在推到高速的时候上桨还是低速,转速有很大差别.打右舵下桨低旋,打左舵转速上升,跟推油门一样.

网友:
不是吧,我的上桨还算正常,但升力也不行哪!一般到了差不多没电的时候都是下桨比较先不听使唤的!但我的确实不管有电没电都很难升起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网友:
检查空心轴、主轴和旋翼的连接以及主轴和大齿盘的连接,机身自转肯定是这些地方的问题。

楼主:
我的道是能飞,可才有感觉就歇了.
哪位可以教我如何检查?我也没看出外主轴有裂,还有哪个螺丝会松?可以按照产品图上的标号说明吗?谢谢.

网友:
将转向连杆与球头脱离,下旋翼就可以向上转,里面有螺丝,检查一下是否松了。注意它们应该固定在空心轴上的小孔内。

楼主:
谢谢,我摸索.
版里解决问题的帖太少了.厂家应该及时给玩家解答问题.
开个专版又不能只是报价钱.现在媒体发达,这里不发那里发,发多了会影响买家的信心.

网友(2005-03-30):
会不会是大齿轮扫齿了,我也试过碰撞后扫齿,其中一个桨变慢然后打转

楼主:
这就是不同于玩具的根本区别.

网友:
玩ESKY 吧,华科尔的东西很难调好的

网友:
可能是B桨的轴撞了一下!把连接B桨的中心撞向了上边!你只要看着它的下面的轴有被刻过的痕迹!把桨塞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