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大大推荐一下操纵连杆的材料?

楼主(2005-02-17):
买不到细细的碳纤杆,不知什么合适了。

用拉线控制的话怎么保证两根线的一致呢?我试了一下,操纵舵面的时候总是一松一紧。

网友:
可以用细钢丝。

舵机尽量离舵面近些,就可以适当使用直径小些的。

楼主:
手上有的1mm钢丝太软了,下次出去找找硬一点的。

15~20cm能用吗?

网友:
傻乎乎的猫  在 2005-2-17 22:49 发表:

手上有的1mm钢丝太软了,下次出去找找硬一点的。

15~20cm能用吗?

看给什么飞机用了

网友:
去鱼具店买鱼杆的第一节,应该有卖的,去找找看吧。再者,第一节钓鱼的时候很容易断,说不定能不花钱也能要到几节。

网友:
我用的是从伞上面拆的钢丝,感觉不错

网友:
如果飞机不大,也可以考虑用轻木条,就像方便筷那样的.或者用废弃的几个圆珠笔的笔心,套接起来.

楼主:
用了毛线针,不过追求轻量化就不合格了

网友:
我也拆过雨伞,可就是里面的钢丝太短,也在为这个发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