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zoom 400 的机械变距和TRE450X机械变距方式不同?请老大指点!

楼主(2005-02-17):
国产zoom 400 的机械变距和TRE450X机械变距方式不同?好像其是通过穿过中空的主轴的一个细杆直接和旋翼头相连的,上下改变辅助小翼。
请老大指点!

[ Last edited by rcstar on 2005-2-18 at 23:49 ]

网友:
ZOOM400的变距方式类似于国产飞霸和京商NEXUS30直机的变距方式.
450X跟雷虎直机变式结构相似.
这两种直机应该属于同一种变距方式,只是机械结构不同.
400是通过穿过中空主轴的连杆推动变距滑块,带动平衡翼上的对杠杆,从而带动大桨进行变距的.
在变距的过程中,平衡翼的位置是不会变的.

楼主:
ZOOM400的变距方式中的十字倾斜盘不用上下移动。
450X的变距方式中的十字倾斜盘需要上下移动实现变距。
对吗???

楼主:
转速  在 2005-2-17 10:36 PM 发表:

ZOOM400的变距方式类似于国产飞霸和京商NEXUS30直机的变距方式.
450X跟雷虎直机变式结构相似.
这两种直机应该属于同一种变距方式,只是机械结构不同.
400是通过穿过中空主轴的连杆推动变距 ...

400中的变距滑块是哪一个部件??
ZOOM400的变距方式中的十字倾斜盘不用上下移动。
450X的变距方式中的十字倾斜盘需要上下移动实现变距。
对吗???
多谢老大!

网友:
对,450X需要十字倾斜盘上下移动实现变距,这个跟很多油机是一样的.

网友(2005-06-22):
哪老大,要性能和价格哪一台好呀.
A.---->原版Zoom 400整机(不含设备) - <促销中,免运费>
特惠价:680元/台(原价980元/台)
送:A.K.E幻影版11.1V/1950mAh聚合物锂电池 x1
B.--->T-REX 450X电动直升机(散件版)
人民币 1180 元

网友:
两种的变距性能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设计上的不同,自己喜欢哪种就选哪种吧。
T450X要贵一些,要看自己的预算了,如果你有这个预算,买450X还是要好些。但是450X比Zoom 400重,飞行时间没有Zoom 400长!

网友:
呵呵,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zoom 400了。我喜欢轻巧的机机。

请问vidct:400和450的飞行重量相差多少呢?我看这两个机机大小是一样的

网友:
vidct  在 2005-6-22 11:10 PM 发表:

两种的变距性能几乎是一样的,只是设计上的不同,自己喜欢哪种就选哪种吧。
T450X要贵一些,要看自己的预算了,如果你有这个预算,买450X还是要好些。但是450X比Zoom 400重,飞行时间没有Zoom 400长!

但是抗风性能是Zoom400不能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