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舱身机的电池散热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5-02-17):
刚才在家中地面试车,
电池
放完电拿出来相当烫了,有什么好办法解决散热吗?

楼主:
此机电池在头部舱中,如果开口会增加太多阻力吗?

网友A:
加冰块!!!!哈!哈!哈!!!在旁边开几个小孔没问题的!!!

楼主:
考虑前面开个小口,侧面开出风口。

网友B:
用镍氢电没必要散热吧!!若真的那么热说明动力搭配有问题。

楼主:
不过全封闭的机舱确实挺保温的……
电池内阻太大?
电机可以上9.6V的,11.1V都可以,没法测试电流,但是直驱4530应该不会超负荷。
电池是9.6V650mah。

网友C:
放电电流太大,散热只是画蛇添足

网友D:
什么散热不散热的,分明就是电池不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