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题

楼主(2005-02-18):
请教各位高手:1,什么是G2? 2,
舵机
有5根电线,它们分别有什么用?
拜托!!!!!!!!!!!

网友A:
我现在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
G2 是一个遥控模型模拟飞行软件的名字。可以通过特殊的连接线把遥控器和计算机相连接,直接先在计算机上进行飞行模拟,熟悉遥控杆的操作等等要领。等飞熟再实际飞行可以减少摔机!

网友B:
5根?不是标准舵机吧!
一般是3根线,电源正负级和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