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T-REX真机的帮个忙

楼主(2005-02-18):
G2中的T-REX操控和真机接近吗?在G2里面用油机可以做TIC-TOC、PIE-DISH、熄火降落了,但是用T-REX怎么也做不了,感觉非常飘,很不稳定,另外降落时要非常小心,一不小心就摔机,更别说熄火降落了,从来没有成功过!正考虑要不要买一台,如果这么难操控,看来就得买油机了。

网友:
熄火降落就不要想了,没听说成功过的?
TIC-TOC、PIE-DISH不知是啥
电直肯定比油机难飞的了。

楼主:
主要是想问问操纵感和真机是不是差不多?如果差不多,再练练还是做不出来,就铁定不买它了!

楼主:
TIC-TOC就是钟摆,PIE-DISH好象大家都叫涮锅吧?

网友:
想飞电直TREX450没错的啦,不过比飞油的要贵不少,要有心理和MONEY的准备哦。

楼主:
比油的贵,不会吧?飞电的就是想省钱,怎么会贵呢?油机的油钱那么多,电直没有这方面的投入了

网友:
我一直是飞油机的,刚买了亚托450,好电直的真的比入门油动还贵!想省钱不要玩亚托,玩小嘉宝吧!

机体+电机+电调+陀螺+舵机已经和30级别入门持平甚至超越了,就算耗材来说,自制油很便宜的,而一块好的锂电非常贵,而且是有寿命的!

[ Last edited by korg on 2005-2-18 at 11:53 ]

楼主:
呵呵,不是入门了,买了E-SKY3D,很快就腻了,想飞飞3D动作

网友:
3d性能的好坏,除了看直升机本身,还要看电池的性能,好电池与一般电池差别很大。
450比zoom400重,在3d方面可能比400要差点,但对于一般飞行,450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我觉得玩450并不比入门油机贵。450如果用入门级的设备绝对比油机便宜。

楼主:
我需要知道的是真机是不是和G2中的T-REX一样难飞,如果那么难飞,估计就不买它了,毕竟机身、电动机、电池、舵机要不少米呢!

网友:
应该和REFLEX中的一样好飞,没有飞过G2中的.
其实模拟器上的直升机参数,都是人为设置的,不能代表真机,
但是如果模拟器上没问题,真机肯定没问题(要调试好),因为飞行难度一般是G2>REFLEX>真机

楼主:
哦,在REFLEX好飞吗?熄火降落难做否?G2中超难无比!看来要买个REFLEX试试

网友:
korg  在 2005-2-18 11:48 AM 发表:

我一直是飞油机的,刚买了亚托450,好电直的真的比入门油动还贵!想省钱不要玩亚托,玩小嘉宝吧!

机体+电机+电调+陀螺+舵机已经和30级别入门持平甚至超越了,就算耗材来说,自制油很便宜的,而一块好的锂电非 ...

但是电直有个油机无法达到的优点,那就是噪音啊,油机实在是太吵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