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旋电流测哪里为准?

楼主(2005-02-18):
昨天买了一个交直流钩表,测了一下停旋电流,结果发现在
电池
输出和在
电机
上测差很远,电池输出直流电流为6-7A,在电机上测的交流电流为4A左右,不知原来各位说的停旋电流是在哪测的?为何两个地方差这么远?是不是电机效率低的缘故?

网友A:
在电池端测比较准确

网友B:
测电池端的,因为电池端的还包括舵机接收器的耗电

网友C:
我的电表只能测交流.
请问,已知电机端的电流,怎么推断电池端的电流?一般是加上2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