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 的CCPM 功能在哪里

楼主(2005-02-18):
怎么调出来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
进入那个菜单的方法

网友:
大阳能  在 2005-2-18 11:51 AM 发表:

怎么调出来 谁能详细的告诉我
进入那个菜单的方法

楼主:
我问的不是这个啊  这个是切换发射方式

我问的是 直升机 CCPM斜盘的控制菜单  就是那个120度的斜盘
用3个舵机控制的那种
在哪里设置

网友:
大阳能  在 2005-2-18 02:13 PM 发表:

我问的不是这个啊  这个是切换发射方式

我问的是 直升机 CCPM斜盘的控制菜单  就是那个120度的斜盘
用3个舵机控制的那种
在哪里设置

1、打开电源的同时按着[ENT]按钮,进入[SYSTEM M.]菜单;
2、通过滚动条选择[SWASH TYP]菜单;
3、进入[SWASH TYP]后,选择[3servos]即可;
4、重新打开电源,进入[FUNT.LIST]菜单;
5、选择[Swash.Min]菜单后,选择[AILE、ELEV、PIT]百分比即可,一般选择默认值60%。

[ Last edited by chdakang on 2005-2-19 at 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