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变距尾桨有什么用啊???????(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5-02-18):
到底变距尾桨有什么用啊???????

网友A: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我想是这样的。如果用单独的马达驱动尾翼可以单独改变马达的转速来改变直机的状态。让其不左右打转。用变距的好像都是用皮带或者轴传动。这样尾翼的旋转和主螺旋的速度是成一定比例的。不能很好的分配到尾翼上,这时需要变距改变尾翼的形态,改变其受风的大小。这样就可以控制直机的尾巴不左右打转。刚刚玩这个。不知道对不对。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