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变距尾桨有什么用啊???????(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5-02-18):
到底变距尾桨有什么用啊???????(各位帮帮忙)

到底变距尾桨有什么用啊???????

网友:
尾桨的作用,我们应该首先了解。

它是为了抵消主桨产生的反扭力。

尾桨所产生的推力大小,决定了直升机是保证平衡,还是顺/逆时针旋转。

所以,对尾桨推力大小的控制就有两种方案出现:

1.独立电机控制,依靠电机转速控制尾桨推力,桨距是固定的。
2.变距控制,尾桨的旋转动力来自于主马达,其转速与主桨有一恒定的比例关系,其推力大小通过变距实现。

前者由于马达的响应速度较慢,因此不适合大电直,或高性能直升机。
后者因结构复杂,因此小电直上比较少见,但性能好。

楼主:
对了那变距尾桨是怎么靠变距来调整速度的啊,还有他的结构是怎样的啊???

网友:
廖骏辉  在 2005-2-18 01:36 PM 发表:

对了那变距尾桨是怎么靠变距来调整速度的啊,还有他的结构是怎样的啊???

靠尾浆倾斜面的角度

楼主:
靠尾浆倾斜面的角度

轴传动的是这样,那皮带传动的呢????

网友:
轴传动,皮带传动

这些是 传送给尾浆总成的动力来源

都一样的

网友:
你买2架 直机回来
一架轴传递 一架皮带传动

你看了之后不出1分钟 你就能明白其中所有的奥秘

网友:
大阳能  在 2005-2-18 03:26 PM 发表:

你买2架 直机回来
一架轴传递 一架皮带传动

你看了之后不出1分钟 你就能明白其中所有的奥秘

..................实践出真知

网友:
皮带和轴传动只是传动方式不同,原理一样的。

网友:
有个小问题希望高手指点
一般变距尾桨的动力都来自主马达,但主马达的速度并不是恒定的哦,必须根据需要调整转速,那势必也会影响到变距尾桨的转速,进而影响尾舵的稳定,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陀螺仪可以在主马达变速时自动调整尾舵桨距吗?

网友:
陀螺仪可以在主马达变速时自动调整尾舵桨距

网友:
最后一句经典!

网友:
楼主小兄弟,问问题前多搜索下会更快得到答案的。
我就说说变距尾浆和电机尾浆的区别吧。
1、控制灵敏度高--变距尾浆
2、控制精确度高--变距尾浆
3、结构复杂------变距尾浆
4、主电机功率高--变距尾浆

初学强烈建议FP+电机尾浆,变距尾浆的调整不好伺候的。打坏零件的成本比电机要高多了。
升级步骤建议先FP->CP然后有钱有时间的就上CP tail。

网友:
轴传递   皮带传动

哪个比较好?

楼主:
FP,CP,CP TAIL分别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