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装离合器内的离合片???

楼主(2005-02-18):
如何装离合器内的离合片???我装的老是会坏或摔出来,是不是用AB胶不够多???

网友:
我买的时候就粘好了,应该用专用的胶吧,不知道是不是AB胶

网友A:
我是用环氧树脂粘的,从没有出过问题~

网友B:
用品质好一点的502,粘之前要将罩杯内处理干净,将摩擦片裁剪好,长短要合适,太长装不进罩杯,太短会有缝隙,然后转成比罩杯小一点的圆圈,再将502涂到罩杯内要均匀,摩擦片的粘接面也涂502,再将摩擦片放进罩杯,从摩擦片的中间(圆圈开口的对面)开始逐步往两端粘接,速度要快一点,502干的快,完后再在摩擦片两边的间隙里也滴一点502,这样会更牢固一些。

楼主:
我用的离合片就是小日本洗萝卜的=15元人民币,有人说是发动机轴线与杯罩轴线没配合好的问题?我才飞了一桶油就已经用了四片离合片了,有几次是打滑了,最近一次是看到离合片有一边挤了出来卡死了,一般飞行多少个起落才换一次的?

网友C:
用502不行的~~时间长了就开了~502不耐热!
用AB可以!B多点!有韧性!
最好用CH31或上面朋友用的环氧树脂!
一般的飞行,好久都不用换的!我的飞半年了也没换!3D时候多久换就不知道了!
带速的时候调整好了~不要连桨也跟着使劲!没开定速,给油不要太急!!!!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嘿!大家飞行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