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置备了一个8-32节电池的水冷电调

楼主(2005-02-18):
下个月发去年的奖金。提前用信用卡透支买了一个减价处理的8-32节电池的水冷电调。电流容量77A。虽然显得小了点,电流裕量不够大,但买它就是为了用在超过20节电池的电船上的。20节电池电流应该不用太大。平均35A,峰值70A应该够用了。再加上还有水冷顶着呢。数码相机借出去了。以后再上传。可惜北京现在冰天雪地的,这两天雪化了一些,风大,贼冷,到处是冰雪,没有水面去跑船。如果是在南方,嘿嘿,那就可以下水爽爽了。

网友:
老兄在哪,下周一起去跑船.

楼主:
我现在在北京。到处都冻的梆梆硬。上哪里跑啊。哈哈

网友:
请问是有刷还是无刷,一直想找原装水冷无刷.

网友:
9494,我也可以参与了,天才,从你那儿买的船也基本上改好了,也可以一起去跑^_^

网友:
我知道有地方可以跑
有没有人去呀.
是在水理呀.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program box的新款?

网友:
楼主北京的?现在在哪个区呢?

网友:
电流可不一定~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6:40 PM 发表:

电流可不一定~

9494,70A 不一定够用.我的6节电池 50A 电调咳嗽.

网友:
20节啊?
小心触电哦!

楼主:
xzd  在 2005-2-19 17:42 发表:

是不是可以用program box的新款?

不是。降价品不可能是最新得东西。

网友:
iceman  在 2005-2-19 09:31 PM 发表:

9494,70A 不一定够用.我的6节电池 50A 电调咳嗽.

7节3600的电池+23T田宫S电机~报销了我一个LRP的7T155A电调~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0 09:20 AM 发表:

7节3600的电池+23T田宫S电机~报销了我一个LRP的7T155A电调~

别说你的光荣历史了。想想我那机调。
可以烤肉咯。。。

网友:
肥仔づ酷酷  在 2005-2-20 09:30 AM 发表:

别说你的光荣历史了。想想我那机调。
可以烤肉咯。。。
你那可是看见真火了~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0 09:20 AM 发表:

7节3600的电池+23T田宫S电机~报销了我一个LRP的7T155A电调~

Hacker NAVY 77A和它的空模版的FET是一样的,70A把3300的电放完应该没问题。

你那个LRP电调是不是进水或者电机短路?

网友:
关注中

20节电,应该是无刷了。

有空就把电调和船的PP放上来吧,让我等饱饱眼福。

THX:)

网友:
xzd  在 2005-2-20 11:50 AM 发表:

Hacker NAVY 77A和它的空模版的FET是一样的,70A把3300的电放完应该没问题。

你那个LRP电调是不是进水或者电机短路?

电机完好无损~船里超干~~根本没水~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0 12:58 PM 发表:

电机完好无损~船里超干~~根本没水~

那你中彩了,呵呵

网友:
好像是的~—_—!!!~

楼主:
今天改装了一台30A、5V的开关电源,用来给大容量锂电充电。不过不知为什么电流就是上不去,到13A就再也上不去了。疑惑中......如果做好了,用DEANS的插头一次并联6节用30A充电,3个小时应该可以全部充好。用的时候6节电池串连,以30A的平均电流电流放电应该放20分钟左右。功率大约为20V×30A=600W。

网友:
想看看老外的水冷结构,想看图。

楼主:
可惜我没有带来,要不你可以实地看看。呵呵。我今天下午到了。预计周四晚上走。数码相机已经拿回来了。我回家后给你拍一张瞧瞧好啦。

网友:
多角度,全方位拍几张,学习学习
THX:)

网友:
说说怎么买的,使用信用卡在国外买么

网友:
老贾  在 2005-2-21 11:25 PM 发表:

想看看老外的水冷结构,想看图。

楼主:
这个图不行。看不到水冷管。我买的时候也很纳闷,因为看不到水冷管。直到拿到手才发现是怎么一回事。等我贴图吧。

网友:
应该也是只冷最外面一层FET的吧?

网友:
shouldbe  在 2005-2-20 09:21 PM 发表:

今天改装了一台30A、5V的开关电源,用来给大容量锂电充电。不过不知为什么电流就是上不去,到13A就再也上不去了。疑惑中......如果做好了,用DEANS的插头一次并联6节用30A充电,3个小时应该可以全部充好。用的时候 ...

白痴问题
充电的时候为什么要用并联?减小电阻吗?

楼主:
不是。是为了平衡每节电池的电压。并联充的好处是用一组电源就可以同时充多个电池单体。如果电池本来就是串连在一起的,如果想将每节电池都刚好充好,就要在电池相连的地方引出抽头,然后对每节电池单独充电。这样的话,电路会比较复杂。

网友:
那充电电流会受电池内阻的影响而各处不同~

网友:
shouldbe  在 2005-2-26 06:33 PM 发表:

不是。是为了平衡每节电池的电压。并联充的好处是用一组电源就可以同时充多个电池单体。如果电池本来就是串连在一起的,如果想将每节电池都刚好充好,就要在电池相连的地方引出抽头,然后对每节电池单独充电。这样 ...

又长见识了……
可是我的电池都是焊好的电池组,只能用串联没办法并联,引出抽头都不可能,因为外面包着热缩套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提高充电效果呢?

楼主:
那只能买那种带抽头的平衡式的电池组和充电器了。我这是特殊情况。因为电池个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