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车发动机一热就熄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02-18):
发动机怎么调试啊.油针几圈啊?请高手详细指点 呵呵 谢谢

网友:
过热卡死,油针具体几圈每台发动机不定。建议用含硝基高的油,如20%的,调试时不妨调得富油点。

楼主:
调试时不妨调得富油点. 是什么意思啊 请高手在次指点 呵呵

网友:
所谓富油,就是让注入发动机的燃料多点,具体的就是把油针拧大点,那如何判断是富油还是贫油?首先要知道,风门开到最大,通过调油针,会得到一个最高转速,在这个基础上再调小油针就是贫油,反之就是富油。此外还可以通过声音判断,贫油的发动机运转时声音很尖锐,富油时声音低沉。还有,通过排气口判断,贫油的排气口干净,富油时排气口有废油排出。那为什么要调富油点呢?这是根据你叙述的现象确定的,在散热条件固定(如散热片大小、面积、空间)条件下,出现过热卡死,就让更多一点的燃油注入机体,起到冷却发动机的作用。那为什么又要用高标号的燃油?因为硝基甲烷是一种挥发性液体,不但起到助燃、增加马力的作用,也因它的挥发特性,起到一定的散热作用。这只是一些基本调试原理和现象,具体还应在实践中体会。

网友:
千万别信说明书上说的先拧死主油针,再逆时针旋转几圈几圈,每台不一定。
我的就是转了四圈多,大油门才不死火。
这事让我郁闷了半个多月。

楼主:
我又发现了一个新问题 请教高手
我发现发动机上有一个带弹簧的小螺丝 它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你说的是汽化器上的吗?那个螺丝是做限位用的

楼主:
还可以转动.调到什么位置最好啊

网友:
具体调到什么位置每台发动机不同的,建议楼主自己实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去实践了 呵呵

网友:
看看这个能否帮到你,在论坛上找到的一个FTP:

ftp://model:model@202.96.112.29:5158/--==模型教学==--/引擎调整示范.rmvb

网友:
感谢大家的解囊。但我对负油针的调节原理还不是特清楚。可否再麻烦大家讲解一番。先表为谢!

网友:
我想你打错字了,是“副油针”而不是“负油针”,所谓副油针,其作用也是调节进油量的大小,只不过是更精细的调整,使得风门变化和进油量供给达到更完美的配合

楼主:
那他们之间是怎么调的啊 请详细一点好吗?我是个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