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无刷电机电流

楼主(2005-02-18):
空载时,电机的电流在风门3/4时最大,全风门时反而小,但转数最高.个个如此.(例:36-40-05的各风门点的电流  0A--1.5A--3.2A--9A--5A--3A).请大师指点.

网友:
不能用普通电流表测量,必须用带真有效值功能的电流表测试

网友:
quartz  在 2005-2-18 11:37 PM 发表:

不能用普通电流表测量,必须用带真有效值功能的电流表测试

如果没有这种功能的话粗略测量时不要换量程

网友:
是测量的电池到电调之间的电流吗?

[ Last edited by 转速 on 2005-2-20 at 13:05 ]

楼主:
在电变和电调之间接一电压\电流\功率测量,输出功率也同样显示这一特性.

网友:
我的几个有刷电机也这样的,空载时就是这样的,高转速的电流反而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