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水冷(新兵新作,请指教)

楼主(2005-02-19):
实践证明冷却效果良好,且内部状态可视.

楼主:
初次发图即犯错.以上是改成电驱的fsr-v6.5的艇,实测50米3秒跑完.但电调冷却未解决,全速跑几分钟即报警(有此功能),也可能是电调电流小(12-36V,60A).
以下才是水冷.

网友:
减速组齿轮比多少。

网友:
还可以~漏水吗?

网友:
这个效果肯定好~直接用水冷却~你的兵装电源是多少V、安的?充多少电池?

网友:
赞!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电池、充电器 吗?  电压 放电电流 重量?

楼主:
电池:

电池为锂电,单颗3.7V1.3A,以5S4P的方式组合,为18.5V(充满后为21.2V),5.2A,持续放电可到10C(52A),最大风门跑几分钟,电池不烫手,倒是60A的电变警报响个不停(直升机专用,有此功能).

充电器:

KOKAM lipo-502,韩国产,约550RMB.输入DC11-15V,5-10A;输出3.7-18.5V,2.5A.(实际输出0-23V).可充锂电,锂聚合物电,镍镉,镍氢,可自动判断电池类型和输出电压电流.

航行图片和录像拍摄后再发表.

楼主:
电机是国产GSB36-50-04,波箱为5:1,也是GS的,便宜(合计约600RMB),但耐用性未知.(产品网址www.gsmodels.com)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的,不错,环圈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
哗如果加埋我个透明吸水舵就更加威啦。

网友:
透明的材料是什么?

网友:
不错!这种制做方法能不能介绍一下呢?

楼主:
透明的环是用2元一个的棉签盒做的,也可用奶瓶,关键是尺寸要适合.

网友:
风帆  在 2005-2-22 08:51 PM 发表:

透明的环是用2元一个的棉签盒做的,也可用奶瓶,关键是尺寸要适合.

没问题吗?

网友A:
有没有称重量多少?

网友B:
肯定不会太重~

网友C:
全重约40克.已在两个电机上重复使用,密封性良好.安装时使用密封胶涂抹各接合面,胶干后才通水.拆卸时可以轻易地抹掉密封胶,不会对电机外观造成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