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混控器的混控比1:0.5,1:1,1:1.5这些比是什么 ...
请问:混控器的混控比1:0.5,1:1,1:1.5这些比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2005-02-19):
我买了一个混控器,单独摇动升降或方向舵时,两个
舵机
运转+-45度,如果同时摇动的时候舵机两个舵机运转+-90度,那个舵机咔咔直响,我想换一个混控让它单独摇动升降或方向舵时,两个舵机运转+-45度的一半,如果同时摇动的时候舵机时,两个舵机运转+-45度,这样就好飞多了,可是这种45度混控比又是多少呢?90度又是多少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
1、混控器的混控比1:0.5 即是你所要求的模式:“单独摇动升降或方向舵时,两个舵机运转+-45度的一半,如果同时摇动的时候舵机时,两个舵机运转+-45度”
2、混控器的混控比1:1 是你现在的混控器的输出结果。
3、混控器的混控比1:1.5 是相当于150%摇杆,发射机相应摇杆没打小动的话,舵机包打齿。
其实在发射机上加大小动就可以解决和达到你所想的要求,而且还可任意调节,比用改固定混控比的混控器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