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调开工了,求at90s2313芯片!

楼主(2005-02-19):
大家好!我最近打算做无刷电调,打调外国鬼子的暴力。由于我这儿地理位置有点偏,那位朋友能够帮忙买到做电调的芯片at90s2313,k3142,si4425,irf7455,其他的管子也可以,当然肯定不会少了你的大米,并且做出来免费试用。
   大家放心,我做不出来有我的儿子,儿子做不出来有我的孙子。你用不上有你的儿子,儿子用不上有你的孙子!
   另求大量电调图纸跟照片,最好有尸体。

[ Last edited by 国际电工 on 2005-2-19 at 13:00 ]

网友:
有空我们聊聊吧

网友:
理论上我是理解不少了,可是和你一样,地方偏僻,无法实践

网友:
只要有程序就容易

网友:
支持一下,期待结果

网友:
国际电工  在 2005-2-19 10:01 AM 发表:

大家好!我最近打算做无刷电调,打调外国鬼子的暴力。由于我这儿地理位置有点偏,那位朋友能够帮忙买到做电调的芯片at90s2313,k3142,si4425,irf7455,其他的管子也可以,当然肯定不会少了你的大米,并且做出来免费试 ...

是不是就要你报的那些型号。还是只要一种。有时间我帮你问问。 具体的型号给我报报。

网友:
高手云集.

网友:
搜索双龙,北天星公司的网站。都是avr的代理。
找他们申请样片。

网友:
K3142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LM393的代用品?????
其他的东西都不值钱.
AT90S2313已经停产了,我在1手代理那里问到的,市场上有有1些,你应该象初飞菜鸟那样用MEGA8呀,多ADC可以做电压保护,同时2313转MEGA8难度不大.

网友:
water  在 2005-2-22 11:34 PM 发表:

K3142是什么东西呀是不是LM393的代用品?????
其他的东西都不值钱.
AT90S2313已经停产了,我在1手代理那里问到的,市场上有有1些,你应该象初飞菜鸟那样用MEGA8呀,多ADC可以做电压保护,同时2313转MEGA8难度不大.

楼主:
看来大家都非常支持,我非常感动!
有些东西我要从零学起,也许会让你们失望的,不过我对这方面是有灵感的,大学的51单片机教程一遍我就能看差不多的,现在我在研究无刷电动机的感应电动势。
现在我准备用atmega8,希望大家能够给我推荐几对fet推动管子。

网友:
好样的,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
我给你推荐吧,全世界就这些了
SOP08的N沟30V的
SI4442/IRF7831/7832/8113/SI4420/SI4410分别是22.5/21/20/16/12.5/12A最大
SOP08P沟的
FDS6679Z/6679/IRF7455(20V)/SI4425/SI4435   16.5/16/14/12/10
TO252的N沟的30V
IRLR7843/7833 120A/90A
P沟没有理想的
TO263的N沟
IRF3804-7P/220A IRL3803 IRF1404都不错
TO263P沟的
只有IRF4905了,90A
详细参数自己找找了
如果要超过4个管并联,请注意Q值,SOP08的建议使用IRF7821,15A的
如果单片机直接驱动N沟的话要注意1定是要用4.5V栅压的.
自己做做还可以,如果有商业计划,不妨去IR代理处弄些直接表面贴的FET,那些东西才牛,信号处理简单
好象叫IRF6618什么的.不过我是没有把握在没有弄坏之前就装好.

网友A:
water  在 2005-2-24 05:32 AM 发表:

我给你推荐吧,全世界就这些了
SOP08的N沟30V的
SI4442/IRF7831/7832/8113/SI4420/SI4410分别是22.5/21/20/16/12.5/12A最大
SOP08P沟的
FDS6679Z/6679/IRF7455(20V)/SI4425/SI4435   16.5/16/14/12/10
TO252的 ...

真牛,不是高手就是卖元件的

网友:
water  在 2005-2-24 05:32 AM 发表:

我给你推荐吧,全世界就这些了
SOP08的N沟30V的
SI4442/IRF7831/7832/8113/SI4420/SI4410分别是22.5/21/20/16/12.5/12A最大
SOP08P沟的
FDS6679Z/6679/IRF7455(20V)/SI4425/SI4435   16.5/16/14/12/10
TO252的 ...

我也正为FET管子的选用头痛呢
原来用的ir7424\7413
感觉N沟还能换更好的管子
P沟就比较麻烦
N沟和P沟匹配是个麻烦问题

能不能给点具体的配对建议?

网友:
靠~~~~~~~~~~~成了卖零件的了~~或者推销了.
初飞菜鸟:
其实配对是很困难的事情,原因是FET制造的问题,现在为止HEXFET技术发展到了第7代了,N沟的问题不大了,但是P沟的由于栅结构问题,依然不能很好减低内阻,导致电流上不去.
如果是NP结构的半桥,本身设计也不是对称的,N沟只有4.5左右的电压,而P沟就是接近电池电压,所以配对的必要性不大,只是计算1下N/P半桥的导通内阻基本满足要求就好了.
如果是发展带专用半桥的或者是过干电压电路,那就全部用N沟的就好了,何苦去理会那些破烂P沟管.

网友:
water 你的专题讲座还没完哪。。

网友:
听众不多~~~踢场的太多,怕怕呀

网友(2005-05-28):
water water 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继续努力吧,别听那些jjww的垃圾

网友:
不错,不过等到我孙子那一代。可能是就是悬浮的了。不用无刷了。。

网友(2005-12-21):
90S2313已经停产,可以用TINY2313直接代替,前提是设置正确TINY2313的熔丝们.

网友:
好样的,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牛,不是高手就是卖元件的

网友:
高手,都是高手!!我只会用、只会飞、只会焊个线、接个头什么的,惭愧、惭愧!!

网友(2006-03-26):
请问楼主,现在搞得怎么样了啊。
  我这里有两块Mega8,不知是否感趣。
               我也在DIY无刷电调。但还没有完全搞懂无感无刷的具体控制过程!
    我的QQ是:52709987

网友:
不错,支持,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可以替你去买!我也准备做个无刷电调玩玩!呵呵

网友B:
不如大家联合在一起,开一个无刷电调DIY的帖子,这样大家可以多交流交流啊!

网友:
支持,但我帮不了忙。

网友:
先调查一下哪些人想做,哪些人只是看看想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如大家联合在一起,开一个无刷电调DIY的帖子,这样大家可以多交流交流啊!

绝对支持!

网友:
支持!我也想做,但知识匮乏是最大的瓶颈,学习中!大家努力!

网友:
我喜欢DIY,也想搞无刷电调!  可以加我的QQ:52709987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