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无刷电机真该卖那么贵吗???广大模友是否有同感呢 ...
难道无刷电机真该卖那么贵吗???广大模友是否有同感呢?

楼主(2005-02-19):
游览了一些无刷
电机
生产厂的网站,发现无刷比有刷的制造难度并不大,但销价却翻了十倍!难道无刷电机真该卖那么贵吗???广大模友是否有同感呢?

网友A:
不要只是看到模型无刷电调!!先去看看工业无刷电调在说!不说大型的或是微型的.按照模型用电调同规格工业用电调,你先去问问价格!然后在来评论模型用无刷电调.
工业无刷无感的也有不少(比如一种相机里用来驱动快门电机,500毫安-1A)别的也有.价格嘛!你一问就可以吓你一跳!

网友A:
说太多了可以不清楚!
现在的电调不是贵!可以用便宜来形容.
好的进口无刷电机一个就要800元多了(20X25),国产是不可能卖到这个价的.
国产电调100多不算贵,随便好点的有刷电调都要100多呢!
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吧!毕竟无刷不是唯一的选择!!

楼主:
同行们有何方法促使无刷电机价格下调呢?

网友A:
等工业电调降得差不多了!模型电调可能会降低!
工业电调价格下来的话,说明原材料价格下来了.(近期不太有可能)无刷现在还算是个新产品.
要不就是现在站出个人来,不赚钱!在拿出几万来开发现在已经在卖的几款电调中的一款.成本价卖给大家.这样价格就不高了,最多50元.可能还不到呢!呵呵~!

网友B:
无刷一点都不贵了~~~~嫌贵可以不买嘛

网友C:
现在的无刷电机和电调不算贵了!!好用的锂电才叫贵啊!!!寿命还短!!!

网友D:
所以穷人就用铁氧体电机+镍氢电池

网友E:
无刷电机成本应该比较低,但无刷电调成本要比有刷的高得多。

网友F:
制约无刷发展的不是价钱,是没有好的锂电

网友G:
真正的.无刷电机做出来是很便宜的..还有那电调...会做电子的朋友都知道..
还有..就是关税的问题..你从美国进来的电调..关税就要肯上也节..这样的东西就很贵了....无刷我现在想用但没有钱..等到以后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