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样即将到手好东东~

楼主(2005-02-19):
PEAK VANTAGE V2 STOCK 尾盖

套件包含
2套碳刷,一套竞赛行,一套练习型
4对弹簧,软--硬
REEDY PT 顶极手饶MODI电动机

Category: Modified
Brush: Quasar #729 standup(REEDY 最强729直力式弹刷)
Magnets: Quad-mag FOURce-field -- the latest C4 technology (4片式磁铁)
Can: 1.4mm with HiFlo vent (1.4MM厚 马达壳)
Capacitors: installed
Commutator: 7.5mm small comm (铜头直径)
Other: Dual ball bearings. Color-coded brush heat sinks. Improved brush vibration damping system. Heavy-duty solder tabs. Drill and epoxy balanced.
简易焊电池架~

楼主:
电机500RMB~12T单线~
尾盖320+2对另购碳刷竞赛级45~训练级35(都比普通方碳刷贵~郁闷)~
焊电池架25~买了两个~一个是别人的~
总计950~

网友:
都是老姚那里卖的东西?
我咋没看见他那里还有这些好东西?

楼主:
不是~我在飞韵买的~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7:42 PM 发表:

不是~我在飞韵买的~

哦~这都是540把~
我也正在物色好电机
你是这方面行家,帮我参谋一下吧,我总觉得用T数这么少的电机不太安全

网友:
那个STOCK 尾盖怎么那样子?碳刷是圆柱体斜着与铜头摩擦的?

楼主:
是的~这样可是碳刷与换向器接触更稳定~接触面更大~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7:59 PM 发表:

是的~这样可是碳刷与换向器接触更稳定~接触面更大~

这样的碳刷不好买……
正负极焊点在哪儿?碳刷的尾巴怎么连接的?

楼主:
旁边~焊在铜的地方~

楼主:
12T~我再调调桨~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机是用来跑ECO?
你ECO上原来用的田宫双R?

楼主:
野焰[042143]  在 2005-2-19 07:55 PM 发表:

哦~这都是540把~
我也正在物色好电机
你是这方面行家,帮我参谋一下吧,我总觉得用T数这么少的电机不太安全

没什么不安全的~我这也是投石问路~先试试~如果不行再换回23T~本来订的是13T的~后来他说13T得没有~只能订到12T的~我就订了~这两个没差多少~而且这个扭距比较大~

楼主:
野焰[042143]  在 2005-2-19 08:13 PM 发表:

电机是用来跑ECO?
你ECO上原来用的田宫双R?

对~原来23T的跑完了我3600的都不带掉速的~

楼主:
现在的目标是3600的5分钟我让他跑没电了~

网友:
我也想把T数换小但是没想换12、13的
15-17T的好电机有吗?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8:19 PM 发表:

现在的目标是3600的5分钟我让他跑没电了~

行不通吧
这样的话在后1-2分钟掉速会很厉害
吃亏的

楼主:
yokomo的电机是相当不错的~田宫的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老姚那里你要想买必须订~北京买不到现货~丰模你去看过吗?

楼主:
我已经把后1、2分钟的成绩抢出来了~掉速他们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楼主:
http://www.yokomousa.com/
yokomo的主页~比较简单~应该看得懂~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8:27 PM 发表:

yokomo的电机是相当不错的~田宫的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老姚那里你要想买必须订~北京买不到现货~丰模你去看过吗?

我模型店逛的比较少~没转过几家

究竟是小T数电机配小桨好还是大T数电机配大桨好呢?

楼主:
桨的大小要看扭矩~大扭矩就用大桨~小扭矩用小将~

楼主:
具体多大要试~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8:37 PM 发表:

桨的大小要看扭矩~大扭矩就用大桨~小扭矩用小将~

扭矩是用手转主轴感觉一次转动行程的?

楼主:
野焰[042143]  在 2005-2-19 08:44 PM 发表:

扭矩是用手转主轴感觉一次转动行程的?

这我还真吃不准~忘了~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8:47 PM 发表:

这我还真吃不准~忘了~

倒!!!你好好想想啊~~~~~~~
总不能让我用算的吧?
现在关于扭矩的大致测定说法越来越多搞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个对了

[ Last edited by 野焰[042143] on 2005-2-19 at 20:52 ]

楼主:
扭矩等于力乘力臂就是物理上力矩~就这样吧~

楼主:
我也有些搞不清楚~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5-2-19 20:44 发表:

扭矩是用手转主轴感觉一次转动行程的?

扭矩和功率一样,电机运转有一定的功,它的单位是牛顿。在每个单位距离所做的功就是扭矩了。是这样的,扭矩是衡量一个电动机好坏的重要标准,扭矩的大小与电机的功率成正比。举个通俗的例子,比如,像人的身体在运动时一样,功率就像是身体的耐久度,而扭矩是身体的爆发力。

网友:
moto  在 2005-2-19 08:58 PM 发表:

扭矩和功率一样,电机运转有一定的功,它的单位是牛顿。在每个单位距离所做的功就是扭矩了。是这样的,扭矩是衡量一个电动机好坏的重要标准,扭矩的大小与电机的功率成正比。举个通俗的 ...

倒……多谢前辈指教……
但是这个我当然知道……
我问的是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比较电机扭矩的大小……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19 08:27 PM 发表:

yokomo的电机是相当不错的~田宫的也是非常好的~不过老姚那里你要想买必须订~北京买不到现货~丰模你去看过吗?

丰模没有这种电机.

网友:
我个人认为用这么低T数的电机最大的问题是冷却。

楼主:
老贾  在 2005-2-19 11:00 PM 发表:

我个人认为用这么低T数的电机最大的问题是冷却。

这个我已经注意到了~所以等电机到了我准备做一个新的水套~

楼主:
天才  在 2005-2-19 10:19 PM 发表:

丰模没有这种电机.

我猜到了~北京几乎都没有~

网友:
我用过yokomo11T双线的电机用在ECO上,浆是30的,速度比yokomo外壳自己绕17T的转子的电机慢许多,耗电厉害,开了几分钟后,电机的引线变裸体了

网友:
同意贾前辈说法
低T数电机的最大问题就是冷却,而且是各个方面各个方位的冷却,不只是外壳
我用京商13T跑ECO两次都是焊点溶掉,而且我用的还是纯银粗高温线

楼主:
yging  在 2005-2-21 03:03 PM 发表:

我用过yokomo11T双线的电机用在ECO上,浆是30的,速度比yokomo外壳自己绕17T的转子的电机慢许多,耗电厉害,开了几分钟后,电机的引线变裸体了

桨太大了~

楼主:
hllxg  在 2005-2-21 05:29 PM 发表:

真有钱

不是我有钱~只是我把我的流动资金全买了模型的东西了~平时省吃俭用啊~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1 09:33 PM 发表:

桨太大了~

你准备用多大的桨?T数好象是少了点,

楼主:
xzd  在 2005-2-23 07:15 PM 发表:

你准备用多大的桨?T数好象是少了点,

28得~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3 09:08 PM 发表:

28得~

那也太大了吧。我觉得25就差不多了

楼主:
我会调整的~到时候试试~

楼主:
又要新到手的一样东东~纤维胶带~

网友:
忆の伤  在 2005-2-24 06:11 PM 发表:

又要新到手的一样东东~纤维胶带~

干吗用的?绑电池?

网友:
我也不知道你买这胶带干嘛用~
我周一会花出去不少钱,所以近期别想再买什么东西了……
555……
另外我的电池呢?你有找到吗?

[ Last edited by 野焰[042143] on 2005-2-26 at 12:05 ]

楼主:
对~绑电池~还帮一些可能临时出现的东西~
那电池你还是公开征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