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直升机的原理图系列

楼主(2005-02-19):
共轴双桨直升机的原理图系列之一 ,请大家多交流和提宝贵意见,共同提高!

[ Last edited by rcstar on 2005-2-19 at 20:40 ]

网友:
有问题请教:这种控制两旋翼的转速是恒定的、转向相反,这样可以抵消反扭力矩,侧飞和前后控制都能看懂,但是如何实现机头左右转弯呢?在普通的电直里是通过控制尾桨螺距或转速改变。而真实共轴双桨直升机是通过调整两旋翼的转速差实现的,在上图我实在看不明白,望楼主指教

楼主:
nemnem  在 2005-2-20 09:40 AM 发表:

有问题请教:这种控制两旋翼的转速是恒定的、转向相反,这样可以抵消反扭力矩,侧飞和前后控制都能看懂,但是如何实现机头左右转弯呢?在普通的电直里是通过控制尾桨螺距或转速改变。而真实共轴双桨直升机是通过调 ...

两旋翼的反扭力矩在理想状态下是相同的,但在实际飞行中是不同的,因为两个旋翼的形状和桨距是不完全相同的。
那么只要设法改变一个旋翼的扭力矩即可,这里就是通过机械装置设法细微改变上旋翼的桨距角,改变反扭力矩,实现机身的左右转弯。

实际上我还有几种方案,我正在制作的是另外一个方案。以后再上图!

网友:
为什么图片无法显示,真急人。

网友:
如果像楼主说的那样也行,从原理上说是可行的,那如果改变这个控制某一桨距的旋翼,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势必改变,除非这旋翼的控制机构和油门有一精确的连动关系。还有,控制前后和侧飞的倾斜盘是否也同时控制上下两副旋翼还是只控制下旋翼,请指教。

楼主:
倾斜盘只控制下旋翼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下旋翼直接用一套ccpm的斜盘系统,上旋翼直接加上重锤自稳定系统就行了。这样最简单,用下旋翼直接完成变距、副翼、升降舵的操作。而且我觉得直接用贝尔效应一种就够了,希拉效应可以不要,也就是不要平衡翼,直接用十字盘连接主桨夹,简单又省事。你的设计只用了希拉效应来驱动,对单桨直升机还行,对于双桨的机器可能就会操作迟钝一些了,因为双桨的机器桨产生的陀螺效应加倍。只用贝尔效应的旋翼头我改装过,太灵活,但是对于双桨的机器来说正好。而且从机械结构来说,让上层桨变距不如让下层桨变距。

网友:
好,好,好
我喜欢啊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不带控制的这样一个全套螺旋桨呢??

楼主:
xiaoyu45  在 2005-3-9 02:11 PM 发表:

好,好,好
我喜欢啊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不带控制的这样一个全套螺旋桨呢??

????????

网友(2005-04-04):
就是买上面那一套机械东西,然后,自己配上马达和电池,接收器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兄弟不错!顶!
真的共轴机机的结构也就这样;不过在模型上少用,小电直就更简单了;
可以用现成的油机配件组装;不过建议你的主减速齿轮组不要使用圆锥齿轮,改用
普通直齿轮,零件更好找,加工的话费用也不高.

网友(2005-05-10):
nemnem  在 2005-2-22 10:21 PM 发表:

如果像楼主说的那样也行,从原理上说是可行的,那如果改变这个控制某一桨距的旋翼,直升机的飞行高度势必改变,除非这旋翼的控制机构和油门有一精确的连动关系。还有,控制前后和侧飞的倾斜盘是否也同时控制上下两 ...

这就是共轴飞机的一个重要的特性:耦合效应。有不少专著在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2005-07-28):
楼主发一份给我啊
vgvgt@163.com

网友(2006-01-05):
不是很详细

网友:
看看这两张图是不是更清楚些

楼主(2006-07-04):
研究一下了,有借鉴作用啊

网友(2006-08-15):
好深奥

理解原理,但不知道谁能给做出来试试,哈哈

网友(2006-12-09):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就是下旋翼直接用一套ccpm的斜盘系统,上旋翼直接加上重锤自稳定系统就行了。这样最简单,用下旋翼直接完成变距、副翼、升降舵的操作。而且我觉得直接用贝尔效应一种就够了,希拉效应可以不要,也就是不 ...

你好,所谓的贝尔/希拉效应是什么意思啊?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