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的尾马达能用在嘉宝上吗 !

楼主(2005-02-19):
嘉宝尾马达刚刚歇菜了, 本想周末多练练, 结果才飞了10分钟。。。

手头正好有个E-Sky的尾马达,想问问各位 - E-Sky的尾马达能否用在嘉宝上?匹配吗? 寿命能够长点吗?

[ Last edited by llyy08 on 2005-2-19 at 23:40 ]

网友:
能,没有问题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2-20 04:57 AM 发表:

能,没有问题

多谢回复!

下星期一去买个电烙铁回来, 换上E-Sky的尾马达。

还想问一下: 我看E-Sky的尾马达比嘉宝的尾马达要长一些, 是否功率大一点呢?

网友:
可能一个是N20,一个是N30。长一些的比较适合12V电压,工作温度较低,但是反应较慢。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2-20 07:10 AM 发表:

可能一个是N20,一个是N30。长一些的比较适合12V电压,工作温度较低,但是反应较慢。

嘉宝原装的混控板能承受12V的锂电吗?
如果嘉宝换上了E-Sky的尾马达后能用11.1V的锂电吗?

网友:
我本来想用e-sky的尾电机,但还是放弃了。买了3个4200等着用,效果不错的。
建议你使用!

网友:
是所有的电直尾机都容易坏吗?还是就这个牌子才爱坏

网友:
是所有的电直尾机都容易坏

网友:
无刷的就不容易坏。我想看看无刷的尾电机到底有多长命,现在已经飞了20架次了,每次20-30分钟。

楼主:
albertdsh  在 2005-2-22 12:40 AM 发表:

无刷的就不容易坏。我想看看无刷的尾电机到底有多长命,现在已经飞了20架次了,每次20-30分钟。

albertdsh, 你的嘉宝什么时候改的无刷? 是双无刷吗?

网友:
llyy08  在 2005-2-22 07:42 发表:

albertdsh, 你的嘉宝什么时候改的无刷? 是双无刷吗?

改了1个多月了。改了一个主电机无刷和一个尾无刷,双无刷是下一步试验的目标。
感觉尾电机无刷更有意义,因为有刷主电机飞嘉宝绰绰有余。如果是亚托、zoom400之类的大电直最好用无刷电机。

网友:
不用换电机,一般都是碳刷坏了,拆个4区车马达碳刷,刻刀修理修理,安上,照样用~~~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