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25级F3A改电动(新增20号照片)

楼主(2005-02-19):
飞机是一年前在高安特价120元买的25级F3A练习机。翼展122Cm,机身长105Cm,原配制是用28级两冲发动机电机是用2个辉盛外转子无刷电机制作的。把两个电机的锭子合并为一个,转子磁钢换成N45H钕铁硼磁钢,尺寸:10 X 5 X 2。电机重65克。实测静态测试推力:8X4的桨,电压10V,电流20A,转速12000转,推力830克。电池用2块2000mAh11V锂电池组并联。全机起飞重量1100克。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风很大,试飞时轻松起飞,抗风性和动力性能都不错,整个飞行时间大于15分钟,大约有油动的80%效果,初步试验成功。具体的效果看录像吧。

飞行录像:

ftp://5irc:5irc@5irc.com/ftp/5irc/GXF3A.WMV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56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44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50 ]

楼主: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45 ]

网友:
去西江明珠那里申请一个免费得网络相册
http://www.zhaoqing.gd.cn/photo_sys/normal_m/

网友:
惨,空间流量超出限至了

网友:
这样的飞行效果不好的,我的F3A起飞重量450-500克,推力大于600克,这样才好飞的!

网友:
楼主应该是用艾伯特公式算的拉力吧?这个公式好象对不同的桨算出的拉力误差较大,我用外转子+GWS8040桨7。4V下8700转,算出的拉力为438克,实际用称测量在350克左右,而用这个公式测内转子+
1047桨就比较准了。所以感觉你的飞机拉力会不会在700克左右?

楼主:
tiana999  在 2005-2-20 05:17 PM 发表:

楼主应该是用艾伯特公式算的拉力吧?这个公式好象对不同的桨算出的拉力误差较大,我用外转子+GWS8040桨7。4V下8700转,算出的拉力为438克,实际用称测量在350克左右,而用这个公式测内转子+
1047桨就比较准了。所 ...

推力测试是在下面照片的测试条件下做的。螺旋桨用的是航佳的8X4电动高速直驱桨。测试值和用艾伯特公式算的差不多。GWS的桨在高速时,由于桨比较软,很容易变形,所以计算值和实际测试值误差较大。GWS8040的桨特别的软薄,我在使用测试中也有这样的问题。GWS的桨不太适和用于高速状态。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12 ]

网友:
老大老大,出问题了!!!!!
那个磁铁你加到12*5*2,要不你把转子磨到10,要不效率很低的.
那个桨输入170W的时候就有12000RPM了.
快改快改,改磁铁最好.改完以后电流应该下降2-3A的,而桨就有可能升点速度.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5-2-20 04:20 PM 发表:

这样的飞行效果不好的,我的F3A起飞重量450-500克,推力大于600克,这样才好飞的!

400-500克的重量,直驱高速推动比做到大于1,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现在飞的挑战者起飞重量小于460克。7X3.2的原配桨,11V锂电池组,转速可以大于13600转。下面的照片就是狂暴飞行的结果。空中折翼。
这架机可是25级的哦。起飞重量在1.1公斤。用11V锂电池组,8X4的桨,静态实测电压在10.7时,转速大于12900转。因为手上只有25A的无刷电调,无法满足再大的输出动力要求。要做到推动比做到大于1,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你的F3A贴子录像我有看过,在我看来,也不过如此。从录像上的情况看,并不如你所说的那爽。你的F3A推动比真正做到做到大于1了吗?我看牛B有些吹过头了吧。多发些货真价实的贴子,才对得起你版主自己的名份。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7:55 ]

网友:
对~,当版主可不是光说而已。拿出点东西来。

网友:
gxlzhdx  在 2005-2-20 06:56 PM 发表:

400-500克的重量,直驱高速推动比做到大于1,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现在飞的挑战者起飞重量小于460克。7X3.2的原配桨,11V锂电池组,转速可以大于13600转。下面的照片就是狂暴飞行的结果。空中折翼。
...

1,我不认为我飞的好,但肯定比你飞的录像好吧,哈哈!
2,改40,60油机为电机我也试过,只是和你的改得一样:效果差,因此放弃了!
3,最近正在研究电直,少飞了固定翼,不好意思!
4,有得罪的话不好意思,对事不对人,希望多提意见,呵呵

楼主:
water  在 2005-2-20 06:13 PM 发表:

老大老大,出问题了!!!!!
那个磁铁你加到12*5*2,要不你把转子磨到10,要不效率很低的.
那个桨输入170W的时候就有12000RPM了.
快改快改,改磁铁最好.改完以后电流应该下降2-3A的,而桨就有可能升点速度.

呵呵!试飞的这个电机只是做试验的哦真正的主角是下面这个完全自己制作的电机。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1 at 18:14 ]

网友:
实在疯狂实在疯狂~~~~~~
那个电调你放心弄,地面不过30A没有问题的.
还想弄更大的么???我弄些29MM的12极的日本硅钢片给你耍耍,呵呵

楼主:
water  在 2005-2-20 08:02 PM 发表:

实在疯狂实在疯狂~~~~~~
那个电调你放心弄,地面不过30A没有问题的.
还想弄更大的么???我弄些29MM的12极的日本硅钢片给你耍耍,呵呵

好啊!29MM的12极的叠厚15MM,可以有350W左右,好野哦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5-2-20 07:26 PM 发表:

1,我不认为我飞的好,但肯定比你飞的录像好吧,哈哈!
2,改40,60油机为电机我也试过,只是和你的改得一样:效果差,因此放弃了!
3,最近正在研究电直,少飞了固定翼,不好意思!
4,有得罪的话不好意思,对 ...

不好意思,也许我的话说过了,该打自己的嘴巴,是我说错话了。

我只是想把我做过的事情的经历告诉模友,希望对喜欢电动的模友们有所帮助。没有要和谁比高低的任何意思。我做的也许并不很好,让大家见笑了。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5-2-20 at 20:54 ]

网友:
好的 我在看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