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450X 新装机必读!!!

楼主(2005-02-19):
连续奋战5小时装了一台亚拓450,第一次装直升机有以下心得体会,大家不要笑我.
注意事项:
a.所有的零件包都有标记,不要一下全部拆开零件包,那样会混乱,拿一包装一包比较好,不容易装错,装少.
b.按图的顺序安装,记得按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的准则安装.
c.装好的和未装的零件必须先放在零件盒里,那样不容易掉落损坏或遗失.
d.先准备好必要工具和材料先,否则浪费时间.
e.记得看清楚螺丝的种类不要装错,不知道的先看第5页最下面的图.
准备工作:
a.装机前先准备以下工具和材料:一把尖嘴钳,一把剪钳,牙签1根(涂R48), 502胶水一瓶,一把大十字批(直径6mm)压轴承用(竹筷子也可以,推荐),零件盒3-5个,卡尺一把,直尺也可以(重要!!!),400mm长打毛衣针一根(用来穿尾桨驱动皮带),剪刀1把(用来剪帖纸).
b.先不要急着动手,先看清楚说明书,然后先打开工具包,拿出十字螺丝刀和内六角扳手放在一边先,取出R48胶水备用,将球头组件包拆开放入一个零件盒备用.
以下是装机顺序:
1.旋翼座安装:
见第3页图1,看清楚说明书的PN.(部件编号)按说明书的顺序先取出标有HH2旋翼座组件包拆开全部放到零件盒,然后按由内到外的原则先装2个轴承7先.轴承要先用牙签先涂R48,然后用竹筷子或6mm粗十字螺丝刀将轴承压入,再安装球头.注意方向不要弄错,拧入M2*7沉头螺丝,将连接球头固定紧不能转动为止,当然螺丝不能外露,将两个装好的旋翼座先放一边.
2. 主旋翼头安装:
a.见第3页图2,按图上的编号先装入螺旋桨轴8,然后装密封圈4(注意:说明书有错误,名称应该为O ring)和胶圈5,最后在安装刚才装好的两个旋翼座组件.加入2*5*0.4垫圈9,同时用2个内六角扳手拧入2个M2*5内六角螺丝10,装好后要确认旋翼座转动灵活,否则重装.
b.打开HH4组件包,按图3的顺序先将平衡杆摇杆座按对角线方向装入主旋翼头.
c. 图4先拧入2个销螺丝27,先不要安装图4上的3号元件针,原因为容易在后面组装时碰弯.
3.副翼控制杆和混合控制杆安装:
见第3页图5,先将混合连杆22上的2个连接球头24安装好,注意是一个摇臂2个球头,装好放一边先,J将副翼杆20插入控制杆支架孔,注意该模具有问题,(亚托要改善!)插入时比较紧!请小心用力。装好后量一下两边长度要一致!用卡尺量最好,最后在副翼控制杆支架孔位置加些润滑油,然后先装上摇臂22再装入铜套220。用M2*8螺丝26固定,固定装好后要确认摇臂转动是否灵活,否则有问题.然后将连接球头32装到副翼控制杆29,记得是1对.然后插入到副翼杆20,M3*3固定螺丝31稍微拧紧即可,只要不掉就行,然后装图4的两根针(Φ1.5*19)3,插到2/3深时涂些502(不要涂太多,一点就行)然后迅速压到底,装好后放入零件盒备用.
4.副翼控制杆组件安装:
见第4页图6,应先装连接球头40先.36,37,38已经连接好.先装M2.3垫圈221入M2*8螺丝42,然后插入连杆36,装入220套圈后再装221垫圈然后用螺丝刀拧紧.装好后要确认连杆摆动自如.否则重装.
5.金属十字盘安装:
见第4页图7,金属十字盘组件43应先装里面的连接球头,再装外面的连接球头49,可以装成让球头可以转动而又不轴向窜动最好.那样舵机可以灵活控制.(蓝色机械鸟推荐)
6.主旋翼主轴螺丝安装:
见第4页图8,图中的那些连杆先不要装,先装入主轴52(为什么不用钛合金空心主轴,太重了),装前先对好孔的位置.注意孔离轴端近的放下面.最好用卡尺确认一下,(亚托注意:要改良加"↑"标示).对准孔后装入M2*12螺杆11,M2螺帽12,记得螺丝要涂R48.
7. 副翼安装:
见第4页图9,先在平衡翼杆末端螺纹部分涂R48, 然后用尖嘴钳夹紧平衡翼杆,(亚托为什么不加两个切口,否则轴容易走动),用手拧入平衡翼21,注意用力方向要对着螺丝,拧坏不要找我.(亚托注意:好难拧啊!!!)好象会裂,拧入后确定方向和长度要一致(62mm),用卡尺确认,两个平衡翼要在一条水平线上!
8.旋翼头连杆组件安装:
a.连杆制作:
见第5页中间,打开连接杆零件包放入零件盒,然后按照图示的尺寸做连杆,记住连杆A,B连接头上的标记”A”要在同一平面,不能一个在正面,一个在反面.做连杆时一定要用尖嘴钳夹住连杆的中间部分!!!不要夹螺纹部分否则损坏螺丝.然后用手拧入连杆头.(注:亚托设计有问题,很难夹紧连杆!应改为中间六角形结构.)做连杆时要保持两边的螺纹长度一致(非常重要!!,否则损坏连接头!),一点一点拧入直到长度合适为止,或用记号笔在两头做好记号先再拧入,做好一对后用卡尺检查长度是否符合,然后再放在一起比较,肉眼看不能有明显长短差距即可,当然用卡尺量更好.记得两边的标记”A”要对应.然后做E连杆,记得这次标记”A”要在一正一反!然后做连杆D,这次两连接头要呈90度错开状.伺服连杆G,F,H可以先不做.
b.安装连杆:
见第4页图9,先将所有连接球头表面涂些润滑脂(容易压入连接头),然后先装连杆A,记住连杆头的标记”A”对着自己压入连接头(非常重要,装反时会非常难装而且使用时会松脱!!!),然后装连杆D,在装连杆B,连杆E先装在十字盘上先.另外一头不要装.然后装主轴固定环53,注意方向不要弄错,将M3*3固定螺丝54螺纹部分涂一些R48, 将固定环上的螺丝孔对准主轴上的固定位(直径小些),用内六角扳手拧紧固定螺丝54,装好后将所有活动部位摆动一下看看是否灵活,不灵活的要检查原因,检查合格后放在零件盒中,主桨组件14,15,16现在不要安装!!!
9.主/尾桨驱动齿轮组件安装:
翻到第5页,装大齿轮,注意要先加些润滑脂在单向轴承轴99上,然后插入齿轮95,在安装轴套100,最后装入尾桨驱动齿轮101.完成后转动一下,确认是否只能单向转动.主齿朝上面对自己,用手拨,应该只能顺时针转动,逆时针则打滑,否则有问题.
10.起落架安装:
见第5页右上图,将起落杆161插入支架160,记得有”ALIGNRC”要朝外放置.然后压入起落杆堵头162,用502黏结好,先不要黏结起落架162,否则下面无法安装!!!
11.主体安装:
见第6页, 注意:如果主电机是要加散热片的应先装好散热片,然后装入传动齿轮用内六角扳手对准主轴缺口位锁紧,电机装好请放在一边,然后进行以下过程:先用M2*6自攻螺丝固定外壳固定杆60到主体56和57,然后先将主轴轴承61涂上R48压入主体57上的安装位,将尾桨驱动轴组件64上的轴承67涂上R48装入主体57,然后装入支撑杆59,伺服器安置支架58,升降控制杆组件73,注意两连接头标记"A"朝外,最后装电极组件,然后后对准后盖上主体56,然后拧螺丝,先拧主轴附近的固定螺丝,然后拧尾驱动轴的固定螺丝.按由内到外的顺序将20个M2*8自攻螺丝依次拧紧.尾管附近的4个固定螺丝大致拧一下即可,否则以后装不到尾管!完成后检查主体主轴位置之间不能有缝隙! 尾轴也一样,然后安装主电机,先用2个M2.6*8的螺丝77临时固定一下电机先,然后在主驱动齿轮与主电机驱动齿轮间夹一张纸片后锁紧!!否则容易啮合过紧或过松影响主驱动齿轮寿命. 然后取出纸片装起落架,用4个M2*6螺丝将起落架组件安装好.注意不要搞错头尾方向!然后将起落杆的位置移好,留20mm空间,保持与地面垂直,然后用502胶水黏结好.
12.升降控制臂组件安装:
见第7页图,先用剪钳将图上副翼控制杆圈起的部分剪去!!!(重要:不剪将来影响舵机操作,碰外壳.)然后将一对副翼控制杆87上的连接球头89安装好,再用M2*12的螺丝93放入M2.3垫圈221和轴套88,拧紧螺丝后检查摆动是否灵活.然后将升降控制臂84插入主体,依次安装轴承85,轴套86,最后拧入M2*8螺丝92,拧紧后要检查升降控制臂是否摆动灵活,然后在装入控制臂套圈91,轴74,最后拧入2个M2*12螺丝76,完成后一样要检查摆动是否灵活.最后装入连接球头89,用M2*12沉头螺丝90固定.
13.旋翼头组件安装:
见第7页右下小图,先将第9项装好的主驱动齿轮组件按螺丝孔方向朝外装入主体,然后插入第8项装好的旋翼头组件,记得对好主轴上的孔,先将M2*12的螺丝102对好主轴上的孔插入,拧入M2螺帽103,然后将十字盘上的连杆与升降/副翼控制臂上的连接球头一一连接起来(记得加一些润滑油),装好后检查十字盘摆动是否灵活,否则找原因.
14.尾浆组件安装:
注意:以下过程不要随意转动皮带或尾管以防止皮带缠绕!!!
见第8页图1,先装尾桨距控制臂127连接球头129用M2*7沉头螺丝130固定好放一边备用,然后将2个尾桨轴承123涂好R48放入尾桨支架121、122中,将尾桨驱动轴134插入尾桨座外壳121,再将尾传动皮带张力调节器124装入尾桨支架122,用M2*10螺丝132穿入临时固定,然后放一边,然后将尾传动皮带109取出,齿朝内摊平,不能扭转,用毛衣针将皮带插入尾管,记得不能在中间扭转,然后将皮带套入尾桨驱动轴皮带轮,盖上尾桨座外壳122,记得皮带要从张力调节器124下面过.先收紧皮带张力调节器轴承124的固定螺丝132,然后拧紧3个M2*10自攻螺丝.
15.尾桨安装:
见第8页图2,先将M3*3螺丝尾桨毂螺丝139和M2*5内六角螺丝143涂一些R48,然后用内六角扳手将两个M2*5内六角螺丝拧紧在尾桨毂138上.M3*3螺丝尾桨毂螺丝139拧入即可,不要拧紧!!!然后用2个M2*8螺丝144将尾桨装好,注意不要装反!螺丝也不能拧得太紧!!!否则尾桨很难甩开.
16.尾桨调距座安装:
见第8页图3,用2个M1.4*7螺丝将变距杆连接头固定,注意不能完全拧紧,装好后变距杆连接头要能转动自如,当然轴向窜动不能太大,否则控制不好.
17.尾桨座安装:
见第8页图4,不要相信该图!!!如果你第14步没有装尾传动皮带张力调节器124,那我恭喜你,重做第14步吧!现在你将无法装上该部件,然后按图5的要求将第16步和15步装好的东西球头连接在一起装入尾桨轴.记得轴上加些润滑油,将尾桨调成一直线后锁紧第15步未锁紧的螺丝139.最后将第14步的尾桨距控制臂用1个M2*8螺丝131固定起来,中间要穿入轴套128,记得将尾桨调距座调节杆插入尾桨距控制臂后在拧紧螺丝131.拧紧后要能自由摆动啊.
18.垂直尾翼安装:
见第8页图6,先决定用什么颜色,用剪刀将贴纸剪下(我一开始以为是水贴纸,在水里浸了2小时都没有反应),将贴纸贴好后在用2个M2*16自攻螺丝120刺穿贴纸固定,说明书没有写螺丝规格.
19.水平尾翼安装:
见第9页图7,用剪刀将贴纸剪下后撕去背胶贴到水平尾翼上,然后用2个M2*6螺丝刺穿贴纸,用螺丝刀拧紧在支架118上,注意先不要拧紧, 水平尾翼要能在尾管上滑动.图中的112,113,114已经安装好,直接将尾支撑杆113用2个M2*6自攻螺丝锁紧,注意不要完全锁紧,为什么请往下看.
20.尾舵机安装架安装.
见第9页图7,将2个尾舵机安装架111穿入尾管,用2个M2*6自攻螺丝大致锁紧,要能移动,以后装舵机后在锁紧.
21.尾舵机伺服杆安装:
见第9页图8,将连杆头158拧入尾控制杆155,不要拧太深,容易弄穿连杆头报废,将连杆头套入尾桨调距座调节杆连接球头,然后将控制杆卡入水平翼支架卡口,完成.
22.尾驱动总成安装:
见第9页图10,将尾管水平插入第11步完成的主体,(注意:尾管缺口要对准主体上的导向凸起物!!!)将皮带转90°套入主体上的尾驱动皮带轮,将尾管往后拉,直到皮带松紧度好像图示的那样,锁紧尾管4个固定螺丝,然后将尾支撑杆113用2个M2*6自攻螺丝锁紧到主体固定螺丝孔,然后将水平尾翼调成水平,锁紧螺丝119,完成.
23.大桨安装:
见第4页大图,将大桨插入旋翼座(非常紧,亚托要改善),用2个M3*16内六角螺丝16和M3螺母17固定在旋翼座上,注意不要装反,贴纸面要朝上,不要夹得太紧,大桨要能够转动为宜.
24.最后确认:
见第9页图10,顺时针转动大桨,尾桨要往后转,转动要顺畅不能有卡壳;确认副翼在一条水平线上后将副翼控制杆固定螺丝拧紧.主驱动齿轮要加一些润滑油.机头罩制作过程省略.主轴,金属十字盘要加一些润滑油,整个机械部分基本完成.
结论:亚托450是一架好直升机,但还是有不少东西可以改善:
1.说明书有许多错误,有些会造成重装.
2.装机流程有问题.
3.实心主轴太重,为什么不用空心的钛合金主轴.
4.桨座有变形问题,导致桨装配过程中偏紧.
5.副翼杆支架变形,插入困难.
6.连接杆组装困难,中间应该有六角结构.
7.部分元件的批锋(毛边)太大,要先加工.
8.没有提供润滑油,黏结外壳用胶水.
9.尾桨桨距调节连杆球头不是金属,活动不顺畅.
10.主桨桨距控制杆多余部分应该事先切除,容易遗漏造成活动时碰外壳卡住.
11.用水贴帖纸可以减轻重量.没有告诉我是什么贴纸.浪费了我2小时.
12.副翼平衡杆转动不灵活影响响应速度,支架应该加轴承.
13.整机装好后感觉太重了,这样会影响电池续航能力,亚托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最后谢谢大家,第一次装难免有错误,有些部件名称肯定有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吝啬及时提出,我会及时修正,最后祝大家装机顺利!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1 at 16:11 ]

网友:
楼主在上海嘛?
我在上海,也飞450

网友:
说的好详细 支持!

楼主:
足足花了我一天的时间,希望大家喜欢,我在亚拓网站也发了,名字是iceman1973。请多包涵!

楼主:
菠萝蜜  在 2005-2-20 11:23 AM 发表:

楼主在上海嘛?
我在上海,也飞450

不好意思,我把家安在广东佛山顺德了,5月份可能回来。

楼主:
《小暴龙设备安装指南》紧急酝酿中,等设备收到立即发出,敬请期待!

网友:
不错,帮你加成精华帖了,希望继续造福广大模友。

楼主:
谢谢斑竹,我会继续努力!

楼主:
哎,又发现有错误!可以改,但送不出去啊!对不起各位了。
第2步的螺丝要先涂R48胶水。
第12步漏装了副翼控制臂75和连接球头81,先用M2*7沉头螺丝将连接球头81固定在控制臂75上,然后用M2*12螺丝76将控制臂75固定.完成!
其他问题不大,不改了。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2 at 12:31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难道没有错误?

网友:
iceman  在 2005-2-21 09:47 AM 发表:

足足花了我一天的时间,希望大家喜欢,我在亚拓网站也发了,名字是iceman1973。请多包涵!

亚拓网站地址是什么啊

楼主:
狠心M仔  在 2005-2-26 12:43 AM 发表:

亚拓网站地址是什么啊

http://www.align.com.tw
论坛:http://www.align.com.tw/bb2/viewforum.php?f=13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6 at 09:02 ]

网友:
szc  在 2005-2-21 09:51 AM 发表:

谢谢您的分享!

你几时在顺德飞呀!想看一下450!玩大脚想玩电直!我也是顺德的!有空可加我qq30902196注明电直就可以了

网友:
lcj8888  在 2005-3-2 01:03 PM 发表:

你几时在顺德飞呀!想看一下450!玩大脚想玩电直!我也是顺德的!有空可加我qq30902196注明电直就可以了

你好:请问你们在顺德哪里飞?(具体位置)我想加盟。

楼主:
lijianing  在 2005-3-2 11:13 PM 发表:

你好:请问你们在顺德哪里飞?(具体位置)我想加盟。

飞机还没有完全装好,所以具体飞行位置和时间都没有确定,而且我还是菜鸟,恐怕你要多等些时间了(狂练G2 40h),我家在顺德伦教鸡洲,可能会去顺峰山公园飞。我的电话:13549968430。欢迎加入。

网友:
lcj8888  在 2005-3-2 01:03 PM 发表:

你几时在顺德飞呀!想看一下450!玩大脚想玩电直!我也是顺德的!有空可加我qq30902196注明电直就可以了

欢迎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