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ABO又出状况了,唉……请帮忙

楼主(2005-02-20):
今天刚买了锂电回来,11.1V 2200mah,充好,接上电源,试了一次还好,就是尾电机突然在空中停转了,考虑可能尾电机的寿命问题,换上个monster那种。接下来出状况了:接电源,开遥控,推油门(一点点),就在这时候,主马达突然猛转(应该是最高转速),同时尾马达停转,立刻关遥控,没想到主马达仍然不顾一切的转,危险啊(当时的锂电还刚充满几乎没用过)!艰难的拔掉电池,一身的冷汗啊。
然后就闻到一股焦味,是接4IN1板的那个接口溶了。

请问大虾们,这,还有救吗?事发突然,我还没弄清究竟4IN1有没有元件烧了,按大家的经验说说吧。
以前烧过4410都大难不死了,这次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运气呢?头痛……

[ Last edited by fatfeng on 2005-2-20 at 01:44 ]

网友:
个人一点愚见:4合1等这一类的集成化板子,除了外型简洁点外、一无是处。为什么?难调整,难维修,如果没有相当扎实的电子硬件设备知识功底,很难查找问题出现原因。如果你采用的是分立的部件,用排除法很快可以知道问题原因。
对于佳宝一类电直,我个人建议换成PG03陀螺、飞达混控或双电调,这样比较好点。

网友:
基本和我的情况相似,接口变形。我的实测电流超过10A。
如果接电马达就转,那就是4410烧了。
我去厂家修过,但没两天又烧了。控制主马达的是2个4410,后来外接了4个,问题解决。

楼主:
东方朔  在 2005-2-20 10:23 AM 发表:

基本和我的情况相似,接口变形。我的实测电流超过10A。
如果接电马达就转,那就是4410烧了。
我去厂家修过,但没两天又烧了。控制主马达的是2个4410,后来外接了4个,问题解决。

果真如此的话我也有4410可换。不过我睇4410唔似烧左,可能接口溶了,导致两根线有了接触才狂转,不知对不对。

网友:
估计悬了 我最早以前烧过一块 板子都快烧穿了 后来换了4410也不行了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5-2-20 12:49 PM 发表:

估计悬了 我最早以前烧过一块 板子都快烧穿了 后来换了4410也不行了

象你这样的DIY高手也说一句“估计悬了”,我真的万念俱灰罗。

网友:
nemnem  在 2005-2-20 10:17 AM 发表:

个人一点愚见:4合1等这一类的集成化板子,除了外型简洁点外、一无是处。为什么?难调整,难维修,如果没有相当扎实的电子硬件设备知识功底,很难查找问题出现原因。如果你采用的是分立的部件,用排除法很快可以知 ...

强烈支持

网友:
东方朔  在 2005-2-20 10:23 发表:

基本和我的情况相似,接口变形。我的实测电流超过10A。
如果接电马达就转,那就是4410烧了。
我去厂家修过,但没两天又烧了。控制主马达的是2个4410,后来外接了4个,问题解决。

照理说电流不应该这么大,也许哪里有短路,需要好好排查!
我的JABO用12V锂电,起飞电流在3.8A左右。

网友:
谢谢,早查过了,是马达的问题。
现在换了小神蜓22D飞,我实在不想再换尾马达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最让人头疼的莫过于尾马达的问题了!

网友:
短路的可能性最大!以我的佳宝为例,买回来第二天,也是刚一接上电源就烧了。后来寄回厂家,维修人员说是舵机短路烧坏了4合1板,最好还是先好好检查一下以避更大的损失!

网友:
那厂家为什么不说自己做工差造成短路!
4in1保修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