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5-02-20):
请教一个关于陀螺仪的问题?我想很多模友是这样调的:先不打开锁尾功能,调好锁尾,再打开陀螺仪的锁尾功能!
我的问题是:如果一开始就打开锁尾功能,那就不用调就能锁尾了,但这有影响吗???

网友:
不开锁尾功能将飞机飞到悬停高度
飞机不会左右偏
这个是飞机尾舵的中立点调整
只有中立点调整好了
锁尾是以中立点为基准参数进行调整的
在调整时尾舵的摇臂和连杆要调整到90度
同时,尾桨应该在行程的中间

中立点调整好后再调整飞机的感度
是飞机在悬停高度不会发生偏移为准
再进行上空航线飞行
降低感度使飞机走航线时不发生追踪

以上是小弟的调整方法
见笑了。

网友:
我从来都是一开始就用锁尾的,只是在没有飞行的情况下打开不锁尾来调了一下尾桨角度,也是大概而已。我也想知道调完后再打开锁尾有什么好处。

网友:
如果你的中立点不对
陀螺仪就会不停的进行修正
那你的尾舵机寿命会很短
同时
因为中立点不准
锁尾的效果也不好
电直上还不明显
如果在油直上就很明显了
调整的不好尾舵会产生抖动和偏移

网友:
hyf_lj  在 2005-2-20 06:58 PM 发表:

如果你的中立点不对
陀螺仪就会不停的进行修正
那你的尾舵机寿命会很短
同时
因为中立点不准
锁尾的效果也不好
电直上还不明显
如果在油直上就很明显了
调整的不好尾舵会产生抖动和偏移

GY240等以上级别的陀螺仪应该没有找不着中立点的情况吧?我的原则是飞机一起飞的刹那间尾部没有摆动就OK了。

网友:
我想接着问个问题:
我用的是GY240,从来没用过锁尾功能,感度在75左右。我今天试了一下锁尾功能,我为什么那么不习惯?以前不锁尾的,要想不让尾巴晃,遥控器摇杆要一直向一个方向保持一个角度打,不松手,只有松手尾桨才会回到原来的角度。但是开了锁尾,我发现开机静止状态下,如果对摇杆朝一个方向保持一定角度打舵,尾桨的螺距会随之改变;如果想让尾舵回中立点,只能向右在打相应的舵量。这样的操作方式让我很不习惯。锁尾的功能,是不是就是要想让飞机悬停的话,就不用打尾舵?如果打了尾舵,不回中的话,飞机就会一直原地转圈?要想让飞机先向左,再向右,是不是就要,向左打舵,立即回中,然后向右打更多的舵量,然后立即回中?
锁尾的操作手法和原理真是有点搞不懂。我怎么觉的还不如不锁尾的呢,不锁尾,也能调到不控制尾舵,也能悬停。不锁尾,要想往左转,就向左打舵,保持一定的角度就行啦,不想转了,摇杆回中就行啦,这样不是很方便吗?
我真的很困惑,说了这么多,不知道大家明白吗?帮我讲讲?

[ Last edited by gaonel on 2005-2-20 at 23:59 ]

网友:
另外讲讲锁尾和不锁尾在操纵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果对摇杆朝一个方向保持一定角度打舵,尾桨的螺距会随之改变;如果想让尾舵回中立点,只能向右在打相应的舵量。这样的操作方式让我很不习惯。”
这个你就不用去管它了,在锁尾模式下,舵机会很慢才会回中或回不了中的(没有飞行的情况下),只要在空中的话就会很听话的了。好处当然是不用时时都去调整摇杆的情况下,机子也能保持尾部不动啦。就好象开车是自动档跟手动的区别啦!不过,只要上下跟轴设好后就应该差不多吧,反正我没试上下跟轴,可能是我太懒惰了。如果没设上下跟轴,只要油门和螺距一改变,尾部就会动起来的啊,但锁尾模式下就没这个问题。谢谢hyf_lj的经验,让我试试看。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5-2-21 at 00:23 ]

网友:
我再回去试试,我现在毛病就是在不锁尾的情况下,起飞的时候我习惯尾部朝着我,这样我会稍微向右打舵。但是在锁尾的情况下,起飞没离地的时候,因为不熟悉锁尾的操作方式,控制不好尾部的方向。

网友:
用不锁尾的陀螺仪
你应该设置上下跟轴的
调整到飞机急升和降的时候不会摆尾为止
那可是要很大的耐心的
而且要经常进行调整
有了锁头的陀螺仪后可以免了这个步骤了
有锁头你为什么不用呢
其实因该更操控简单了的
机头始终是对着一个方向的
你只要控制其他的就可以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