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螺距规

楼主(2005-02-20):
最近,组装了架小暴龙450,在调试时缺少必要的螺距规,可过年过节的,很多商店网站都放假!怎么办?
根据商品化的螺距规(http://www.align.com.tw/bb2/view ... ghlight=pitch%A4%D8),我用纸板简易制作个螺距规,效果还不错!

1.这是螺距规的图纸

2.把它用激光打印机打在A4纸上,然后贴在厚纸板上,用刻刀,把它刻下来

3.根据组装图,用图钉,订书机以及502胶水,组装起来

4.装上指示针。OK,完成

这是实物照片

[ Last edited by 菠萝蜜 on 2005-2-20 at 20:47 ]

网友:
没玩过。这个东西怎么用

楼主:
引用原台湾東仔的方法:
1.先將電直與地面平放。
2.將主旋翼兩邊打直。(各機件需為水平:副翼、昇降、平衡桿於水平位子)
3.測量單邊主旋翼。
4.將無刷馬達三條線拔除。
5.將pitch尺掛於單邊主旋翼之中間位子。
6.將pitch尺的ㄎ度置於15刻度位子。
7.插上電源開機後,既可測量。

8.norm模式中推動油門桿至最低位子,設定搖控器的pitch的曲線至所需最低位子值為-2~+0度!(p.s測量時平衡意桿需保持水平!)
9.norm模式中推動油門桿至中間位子,設定搖控器的pitch的曲線至所需中間位子值為+6度!(p.s測量時平衡意桿需保持水平!)
10.norm模式中推動油門桿至最高位子,設定搖控器的pitch的曲線至所需最高位子值為+11度!(p.s測量時平衡意桿需保持水平!)
11.如調整idle up使用方式同1~10項目。角度為-10~+0~+10
12.主旋翼另一邊測量方式如同上。
13.norm模式中,油門曲線直最低位子為0%。
14.norm模式中,油門曲線直中間位子為60~65%。
(400s2800kv停懸安培5.5A~5.8A使用305mm、315mm木獎停旋角度+6度)
(400L2500kv停懸安培5.8A~6.5A使用305mm、315mm木獎停旋角度+6~+7度)
15.norm模式中,油門曲線直最高位子為100%。
(400s2800kv急速安培11A~12A使用305mm、315mm木獎急速角度+10~+11度)
(400L2500kv急速安培12A~14A使用305mm、315mm木獎急速角度+10~+11度)
以上是奄個人使用數據提供參考之.....

[ Last edited by 菠萝蜜 on 2005-2-20 at 15:12 ]

网友:
我也DIY一个!

网友:
好东西大家用。顶起来。

网友:
顶!又省钱了

网友:
我用PCB板做了一个。呵呵 比纸板的更爽!

楼主:
heshang  在 2005-2-25 15:12 发表:

我用PCB板做了一个。呵呵 比纸板的更爽!

对啊,一定要用硬的材料做

网友:
好啊!有用的东西

网友(2005-07-27):
可用玻璃纤维板做更经久耐用

网友:
好东西,我也来一个,省了一百元钱,哈哈,谢楼主!!!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做个大桨的平衡仪?

网友:
以前看到过一个版主发过这样的贴,直接用量角器做,免去了刻刻度

网友(2007-02-28):
好方法

我用硬纸试做一个看看能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