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下午到家了。但问题多多。请指点

楼主(2005-02-20):
相片是手机照的效果不怎么好

楼主:
最后哪个小零件确实不知道上在什么地方啊。我是在主马达上发现的。被吸铁沾住在马达上。
飞起老是打转,怎么调啊。我都不敢飞高了。就在地上盘旋。郁闷啊。请帮帮我啊

网友:
雷鸟难道没有说明书?照着说明书调整陀螺仪,一个中立点、一个增益。
一般调整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起。

网友:
我靠雷鸟是6通发射机啊?????????!!!!!!!!!!

楼主:
我的雷鸟的发射机和接受机都是6通的。有什么问题吗?6通什么意思啊?
骆驼仪调那里哦。找不到地方调哦

网友:
hech  在 2005-2-20 04:53 PM 发表:

我的雷鸟的发射机和接受机都是6通的。有什么问题吗?6通什么意思啊?
骆驼仪调那里哦。找不到地方调哦

晕,还是第一次听“骆驼仪”的。你第一幅图片那里就是啦。

楼主:
调红灯绿灯的地方找到了。在骡陀仪面上有个小洞,是调什么的啊
我是新手中是新手。麻烦各位了。说明书上写得太简单,看不懂 啊

网友:
骆驼仪看不太清楚

那个小零件可能是个电机垫圈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2-20 16:25 发表:

雷鸟难道没有说明书?照着说明书调整陀螺仪,一个中立点、一个增益。
一般调整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起。

雷鸟的陀螺仪调到红灯和绿灯同时亮起保准会原地打转,那个灯只能当电源指示灯用,调雷鸟的陀螺仪只能凭感觉

网友:
那个小零件是个卡簧,看看是不是大齿下面的

网友:
njhn  在 2005-2-20 16:46 发表:

我靠雷鸟是6通发射机啊?????????!!!!!!!!!!

呵呵,发射机有两个通道是虚设的,再说接收机上的第一和第六通道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