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亚托悬停电流是多少啊???

楼主(2005-02-20):
大家说说自己的亚托悬停电流是多少:
我的开始是7。Xa,摔机后现在是10。7A,大家的是多少???说说看!

网友:
6.7A

网友:
电机端5.6A

楼主:
看来又要拆机了,不知是什么问题!不过反正我也想换成CCPM的,电池好放点!

网友:
看看是哪里不顺畅?我以前就是仅仅因为一个连杆和球头咬合太紧造成电流过大。在查查看。

[ Last edited by gaonel on 2005-2-21 at 09:35 ]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2-20 07:05 PM 发表:

大家说说自己的亚托悬停电流是多少:
我的开始是7。Xa,摔机后现在是10。7A,大家的是多少???说说看!

会不会是主轴弯曲了?检查有无径向跳动!

网友:
正常停懸電流約6a-7a,如因摔機導致電流升高,建議檢查傳動軸/軸承是否因損壞或彎曲產生重拖不順而使電流升高
ps:建議初學模友不要改ccpm,因其調整難度比傳統結構要高很多,改ccpm其目的只是要偷輕,也會變的比較敏銳,並不適合初學的模友,換個角度想,小電直越輕未必會越好飛

网友:
同意蓝色机器鸟的建议,不过我想说的是,小电直(不管电直,所有的直机)应该是越轻越不好飞.只是由于动力原因才使得在重量上做文章.
请教蓝色机器鸟:
是不是用上450的加长版后动力会好很多,那么是不是用3600的电池能飞,或者实在不行,搞大一点的桨(主桨和尾桨)是不是能用镍氢电池飞.
我总感觉到大大电直都能用镍氢,而小电直没有理由不能用

网友:
test422  在 2005-2-21 17:38 发表:

同意蓝色机器鸟的建议,不过我想说的是,小电直(不管电直,所有的直机)应该是越轻越不好飞.只是由于动力原因才使得在重量上做文章.
请教蓝色机器鸟:
是不是用上450的加长版后动力会好很多,那么是不是用3600的电池能 ...

用上450的加长版后主旋翼可以用至325或335槳,翼面積大了相對浮力也增加了也會變的比較穩,大電直因所用的動力及電流較大,所以用3600的电池,記得小電直之前有模友用3000的电池也是可以,個人感覺沒必要,不過如果想加重,有一點可以提供給您參考,就是兩顆11.1v/1900的一般鋰電並連,總重約800g,停懸可飛約二十分鐘,室外飛行抗風性也好很多

楼主:
两个电池如何装下机头罩?

网友:
applewong  在 2005-2-21 21:22 发表:

两个电池如何装下机头罩?

一個放原電池位置
一個固定於機腹,重心剛好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5-03-28):
镍氢用在这台上边实在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