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不卸掉车壳怎么加油啊?

楼主(2005-02-20):
每次加油都很麻烦 请教高手是怎么加油的

网友A:
在油箱位置的车壳上换挖个洞,在油箱盖上绑个扎带,用车用加油壶加油,很方便的.

楼主:
是2个洞吗?车上方一个?车侧面一个?

网友B:
开洞就可以拉

网友C:
我那只(华鹰)本身就有外置加油口!羡吧!

楼主:
昨天下午弄了一下午 终于在车壳的前挡风玻璃上开了一个圆洞 没把我累死.
呵呵 还是活活牙牙的那种 很拉手 没办法 也不知道车壳的材料那么难弄
开洞方法:
用圆规画圆
在用剪刀剪 根本无法剪的动:(
用堆子安圆一点一点的扎眼
用钳子撕下
用锉刀 打磨 (无法打磨 和想象差距 巨大)
外观甚是不雅!!!!!!!!!!!

网友C:
用田宫的笔刀就轻松多了!

楼主:
不是没有吗

网友C:
你的车壳有那么厚吗?

楼主:
是啊 不知道什么材料的

网友C:
那不如换个薄的吧!

楼主:
我舍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