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旋风炸了

楼主(2005-02-20):
配置:ELE850减速套装、1047桨、GWS6通接收、6G舵机、1300锂电。出手大约45度角上升,两次试飞都是严重左偏,升空10米左右坠地。请各位飞过的模友指导。出手时角度多少适宜,怎样才能顺利起飞。

网友:
我都是手拿一边的机翼,开足马力,随手一甩,就走了,把住升降舵就行了

网友:
电机右拉。1047桨动力太大了反扭力也大。

网友:
一般我都是一半油门,出手角度往上30度,右手持发射器,左手扔,。所以瞬间只有油门和副翼是可以控制的。记得那一瞬间打好副翼,平衡飞机,根据经验,飞机一般是左旋,所以稍微压右副翼好

网友:
3D动力充沛,随便扔都可以飞,就是要注意打副翼。

网友:
不要灰心,我已炸了一臺,搖控器的升跎設置反了,飛上去就向下衝.炸了現重裝一臺還在玩.
起飛前要確認下兩附副翼是否平對稱.

网友: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20 10:12 PM 发表:

一般我都是一半油门,出手角度往上30度,右手持发射器,左手扔,。所以瞬间只有油门和副翼是可以控制的。记得那一瞬间打好副翼,平衡飞机,根据经验,飞机一般是左旋,所以稍微压右副翼好

呆呆,你用3810飞3D顺手吗?我用3810飞很不习惯啊,数字微调反应太慢,还不如用4YF玩着舒服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现在有点明白了,上两次忘记设右拉。飞机已修好,准备星期六再飞。

网友:
tiana999  在 2005-2-21 12:04 PM 发表:

呆呆,你用3810飞3D顺手吗?我用3810飞很不习惯啊,数字微调反应太慢,还不如用4YF玩着舒服

4YF没玩过,4VF是绝对不行的,杆硬的无法忍受
其他设置倒无所谓,就是GWS的那种4通遥控器手感都不错,玩3D就是要杆软。
当然3180等遥控器有大小舵等设置,除了吊机等还想玩再高级的3D动作就又用了,我也是这2天在练习眼镜滚转才知道的

网友:
还有,数字式的微调可以在不同的模式得到保持,比如我得3D机就有吊机 平飞 启动模式。它们的水平舵微调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呵!看来还真要习惯一段时间呢!

网友:
我也是感觉3810的杆比4VF舒服多了,很软,回中也准,曾经把4VF的杆调软了,回中就不那么
精确了.

网友:
既然是飞3D,建议起飞时不要太用力的甩或扔,如果力量和松手时机把握不好容易摔飞机.

我一般是这样起飞,

一手抓住机身一手拿发射.

开动力~~动力开到稍微大于吊机动力一些,只要松开飞机,这样飞机就顺利升空了~~

至于飞机向上的倾斜角度,要根据你的场地和个人习惯定了.
如果场地很大很宽敞,那可以用小角度放飞.
如果场地小那角度就要大些了~~免得飞机因出手后速度过而快撞到障碍物.
我一般都是在70~80度左右,出手后直接可进入近身吊机状态.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5-2-23 12:08 AM 发表:

还有,数字式的微调可以在不同的模式得到保持,比如我得3D机就有吊机 平飞 启动模式。它们的水平舵微调量是不一样的

请问吊机 平飞 启动模式怎样设置,我的发谢是9X,是启用程式混控吗?

[ Last edited by coop on 2005-2-24 at 20:56 ]

网友:
多多练习就可以拉

网友:
coop  在 2005-2-24 08:54 PM 发表:

请问吊机 平飞 启动模式怎样设置,我的发谢是9X,是启用程式混控吗?

这个招术是对付重心和机体型心不重合的飞机而采用的,这么说吧,如果你的飞机重心没调好(一般是电池没法再挪动了)你垂直把飞机抓在手上,开到吊机的油门,飞机有很明显的前倾斜趋势,那你玩扭力滚的时候一定非常痛苦的,
   这时候水平舵面就要用一个预先设置的偏转角度来纠正平衡,这个设置可以在直升机模式完成,有3个档位,我一般是设置中间档位为吊机模式, 平飞的时候就拨到正常档位,
至于第三个启动档位是应付J牌无刷电调的特点来设置的,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一般J牌的启动油门前面有一小段是浪费的,玩3D的时候就惨了,油门稍为拉下点电机就停止了,所以,把启动档的油门曲线设定为正常起点 ,吊机和平飞档位的油门曲线是从15%开始的 ,
   如果电机太暴力。可以在吊机模式把最大输出油门减少 ,这样就不会在吊机的时候出现不小心用光电池的情况。

[ Last edited by 特帅呆王子 on 2005-2-25 at 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