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請問

楼主(2005-02-20):
請問有冇大大飞小神廷(MS700)性能如何耐摔嗎?本人想買(我是新手)

网友:
本人没用过,不过全当抛砖引玉拉。听说:MS700结构设计很简洁,但是你需要有CCPM的遥控器才行。

网友:
我接触过这机,建议新手别买22#(MS700)来练。MS700的结构的确不错,但CCPM的调整要有一定技巧。这机的脚架偏软,但我觉得韧度不够,材料和做工要比35#机要好一点。这机的原配桨不能撞,一打到其它东西就要报废。
好处还是有的,就是不用换尾马达。我觉得这个好处太大了!!!玩JABO都被尾马达烦死了!所以楼主可以考虑22#D型机(非CCPM,固定桨距)。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1 01:06 PM 发表:

我接触过这机,建议新手别买22#(MS700)来练。MS700的结构的确不错,但CCPM的调整要有一定技巧。这机的脚架偏软,但我觉得韧度不够,材料和做工要比35#机要好一点。这机的原配桨不能撞,一打到其它东西就要报废。 ...

我试过22D,油门到将近70%后, 锁不住尾, 微调到头了也不行。
试过调小主桨的攻角,好像手能掰得动的角度也解决不了问题。
请问有什么其他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