骡陀仪上的两个洞是调什么的啊?

楼主(2005-02-21):
有个洞上写有SETUP。另一个写的是GAIN。请问这两个分别是调什么的啊???

网友A:
Setup是调中立位的,Gain是调感度的.
至于中立位和感度的作用,建议翻其他帖子看看.

楼主:
感度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对输入的敏感程度,或者说是对机机转动的敏感程度,感度调到适合的位置上就能保证尾部快速稳定,又没有追尾效应.你调的时候,慢慢增大感度,然后用手拿着机机,看转动的时候尾巴有没有快速的晃动(追尾),感觉到转动机机的时候有一个反力在起作用,并且没有追尾效应就差不多了

楼主:
哦!谢谢
那是不是用小的“一字”起子伸进去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