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车子底盘撞变型了怎么办?:

楼主(2005-02-21):
车子底盘撞变型了怎么办?

网友A:
大梁校正

楼主:
瓦靠!那不是面目全非了吗?车底的螺丝都变型了,还是刹车后才撞坏的!

网友B:
上个图看看,让大家给你参考参考。说不定有高手能帮你重新做一个呢

网友C:
什么底盘?撞成什么样?上个图

楼主:
小弟没有像机SORRY!但车底以叫板金师傅在弄,还换了前避震2条,前波箱盖1个,前纤维挡板1个.共计300元RMB.(螺丝,轴承不计在内)

网友D:
得换了。就算敲回去。。。好象也没原来的好了

楼主:
不会太遭啦!几本上可以!

网友E(2005-06-30):
玻璃钢复合板,自己做,或是找做玻璃钢的地方,密度小于金属,柔韧度却大于碳素纤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