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小改动,小暴龙飞行大改善!!!(有图了)

楼主(2005-02-21):
本贴内容只适合非金属件的副翼平衡杆支架,已经是金属件的就不用看了.
好东西!!!拿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原文连接请看:http://www.align.com.tw/bb2/view ... der=asc&start=0
原文写到:裝后感觉:"平衡杆虛位接近沒有,反应如 "winwin" 大大所提及的一样,前后右左的反应來得很快,而最大的特点就是 servo 拉平衡杆回中位的反应和准确度大幅提高,前后右左的动作不会因为虛位而有所偏差,這是小弟加裝铜轴承后的感觉,如有错漏請各位大大提点。"

iceman:"非常好的建议!小弟我没记错的话,本来平衡杆装入就很紧,不如把平衡杆支架孔用直径2.4-2.5mm的钻头先扩孔,目的是为了不让支架孔与平衡杆之间相互摩擦,钻到直径2.4-2.5mm是为了不会大幅度降低支架强度,然后用直径3mm的钻头两头钻(不要钻穿啊!!!)深度要看铜套的长度,建议钻入深度不要超过5mm(否则影响支架强度),最后每头装入1个外径3mm内径2mm的铜套(原机备用件中有铜套!!!),然后用502胶水粘紧,重新装入平衡杆试一试先,如果转动不灵活要加大铜套的孔,最后在铜套部位加点润滑油,完成!注意:该支架原本有变形问题,两孔不同心!!!"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4-4 at 18:41 ]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帖?难道都去改了!!!

网友:
好像还可以忍受。所以就没在意

楼主:
gaonel  在 2005-2-21 01:37 PM 发表:

好像还可以忍受。所以就没在意

试试看,你会有惊喜!!!

网友:
不是不想弄,是太麻烦。我的固定平衡杆的螺丝装的时候就划丝了,我是沾上去的。所以就不想动了。动力在给弄坏了,就完啦

楼主:
gaonel  在 2005-2-21 03:28 PM 发表:

不是不想弄,是太麻烦。我的固定平衡杆的螺丝装的时候就划丝了,我是沾上去的。所以就不想动了。动力在给弄坏了,就完啦

如果你是指副翼控制臂连杆的锁紧螺丝滑牙,那就在背面重新钻孔,重新攻牙不就行啦!没有那么麻烦的!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1 at 15:38 ]

网友:
gaonel  在 2005-2-21 03:28 PM 发表:

不是不想弄,是太麻烦。我的固定平衡杆的螺丝装的时候就划丝了,我是沾上去的。所以就不想动了。动力在给弄坏了,就完啦

同感!

网友:
我要看图

楼主:
iris76  在 2005-2-21 04:28 PM 发表:

我要看图

不好意思,上不了图,请看原文!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1 at 20:20 ]

网友:
这个好象的确无所谓啊!

楼主:
Hyun  在 2005-2-21 10:12 PM 发表:

这个好象的确无所谓啊!

你没有改又怎么知道有没有所谓呢?

网友:
我昨天看了一眼机机,这么改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不让平衡杆摩擦到塑料管,而仅仅与塑料管的金属部分接触?

楼主:
gaonel  在 2005-2-22 03:32 PM 发表:

我昨天看了一眼机机,这么改的目的是不是就是不让平衡杆摩擦到塑料管,而仅仅与塑料管的金属部分接触?

没错,减少接触面积,减少摩擦损耗,金属间摩擦系数要小过塑料很多啊!!!
给2个连接你看看:http://www.semia.com/machines/mini/friction.asp
http://me.seu.edu.cn/course/mechdesign/netcourse/06010202.htm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2 at 16:38 ]

网友(2005-04-04):
听上去不错 有空做个金属带轴承的试试

网友(2005-05-26):
虽然不太明白怎么改,但还是要支持iceman的diy精神!!给你加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