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考虑买什么电机+电调好?

楼主(2005-02-21):
从经济方面考虑优先,亚托可以用什么电机和电调?各位给点意见.

网友:
最好用无刷马达和无刷电调,想飞好就不要考虑经济,那样只能令你花更多的钱来进行后期改善。

[ Last edited by iceman on 2005-2-21 at 13:58 ]

网友:
强烈赞同iceman的说法.

网友:
亚拓原配

网友:
怎么也得
无刷+锂?

网友:
以我的經驗!重點在於組件,初學者在陀螺儀及舵機的選擇是很重要的,台灣的模友之前也有很多這狀況發生,以下幾點提供給眸友們參考
1.使用了回中立點不准的舵機,導致飛行時手特別忙,無法在穩定中學習,讓學習的路走起來更加艱辛,
2.使用了簡易的陀螺儀,操控時方向桿需拐一邊,也增加了學習的困然
3.裝了KV值過高的無刷馬達(3600KV~42OOKV),以為這樣動力就會很充沛,其實不然,反而後續損失更大

网友:
藍色機械鳥  在 2005-2-21 02:10 PM 发表:

以我的經驗!重點在於組件,初學者在陀螺儀及舵機的選擇是很重要的,台灣的模友之前也有很多這狀況發生,以下幾點提供給眸友們參考
1.使用了回中立點不准的舵機,導致飛行時手特別忙,無法在穩定中學習,讓學習的路走起 ...

请问藍色機械鳥大大:日本PIEZO超微型锁尾双感度陀螺仪http://www.5imx.com/shop/smallimg/Piezogyro.jpg
这个好吗?

网友:
這顆跟亞拓rce-500類似,我沒用過,可能要請用過的模有說說看,我建議用亞拓rce-500,因感覺不輸401,因這兩顆同時用在我的1號機及2號機上,亞拓rce-500
在台灣也受到相當的肯定及迴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