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齿上的主轴弯了,怎么修啊。我急啊

楼主(2005-02-21):
我的大齿上的主轴弯了,怎么修啊。我急啊
指点小弟,谢谢!!!!!!!

网友:
一把尖嘴钳,再就是你的眼力了.一点一点的校正.
  不行就换新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考眼力啊
直接换吧,自己修费力还不讨好

网友:
能修的可能性不大,换新的不是很贵!

网友:
能敲直
找一个平铁板 用小锤子一点一点敲

网友:
敲的时候用钳子夹住一端 边转边敲 看你眼力和耐心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
我已经敲得很直了

网友:
我的方法是找块1公分厚的平板玻璃,在上面慢慢敲!

网友:
Hyun  在 2005-2-22 03:27 PM 发表:

我的方法是找块1公分厚的平板玻璃,在上面慢慢敲!

这样也行。

网友:
是防弹玻璃吧

网友:
主轴太软!
我用刀片可以在上面划出印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