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买了国产ZOOM400

楼主(2005-02-21):
当面交易。见面感受:抓脚架太大,抓尾杆有一把东西,已经完全失掉了JABO的简洁明快。放在手上很重,外形不那么漂亮。斜盘等很粗大,而且转动灵活。泡沫桨竟然很结实。试第一架舵机吱吱响,而且反应不正常,爱动不动!换第二架,声音反应非常好!试转了一下,振动很大(前一架一样),但所有反应正常。于是成交了。走时老板一再叮嘱,电池充20分钟就行了,不然会坏的!

回到家里仔细看上一会。机身看不出什么叫人不开心的地方,单向轴承还很有感觉呢。只是外壳、电池不易装上,感觉铝制滑耗很软。遥控器外形不太好看,拧上天线时一直都在转但不会掉出来。摇杆的手感还可以。左上角开关作用试不出来,左上角旋钮可以在油门不动时调螺距,右上角开关用于倒飞,右上角旋钮调尾舵联动量,背后有4个反向开关,以及直升机或定翼机转换开关、CCPM普通模式开关、螺距调整开关,另有三个未试出来。还有充电插口及教练插口(但无线)。

在下比较手多,即时拆开发射机参观。布线还整洁,电路板上的东西较少,焊接质量普通,粘着很多锡珠,叫人心寒(清理之)。手感弹簧不能调节。有两个电位器会随摇杆动一些(另两个没有,紧固之)!看清了原来天线上的拧紧螺丝压合处坏了(但不掉下来就可以用)!

试转了一下,声音还不错,但没飞起来,还没充电呢,而且安装状态明显不正常,打算拆开再装并仔细调整后再飞。但没有六角改刀和螺距规,会不会非常不便,历尽曲折?过来人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如果这样的话,不如买空机自己配设备.

网友:
顶!这两天我的也该到了吧?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1 08:02 PM 发表:

顶!这两天我的也该到了吧?

期待你的机机~~~~~~~~~~~~~~~~~~~~~~

网友:
花了多少大元?在那买的?

网友:
国产zoom400有没有像ms700那样的全散件?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2-22 12:34 AM 发表:

国产zoom400有没有像ms700那样的全散件?

您来自法国就别玩我们这些国货了吧?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2 00:43 发表:

您来自法国就别玩我们这些国货了吧?

国人当然支持国货啦! 虽然是基本照抄的

楼主:
我也觉得可以了,空机也好象只网上才有,更不用说散套件了,

网友:
我看过35#22#的空机,华科尔的装配质量真是差的可以了,原厂装好的不经过仔细调整是飞不起来的。
不过e-sky的装配工序就好多了,虽然也要调整,但起码没有乱来的地方。调整起来容易多了。
我自己散件装配的22#稳定性不比原装MS700的差多少。可惜现在没有散套件了,不然搞个35#装下玩也不错。

网友:
cliffman  在 2005-2-22 10:06 发表:

我看过35#22#的空机,华科尔的装配质量真是差的可以了,原厂装好的不经过仔细调整是飞不起来的。
不过e-sky的装配工序就好多了,虽然也要调整,但起码没有乱来的地方。调整起来容易多了。
我自己散件装配的22#稳 ...

现在没有套件了?是指22#还是35#?

网友:
albertdsh  在 2005-2-22 04:14 PM 发表:

现在没有套件了?是指22#还是35#?

22#没有了。35#好像从来就没出过套件。

网友:
“遥控器外形不太好看,拧上天线时一直都在转但不会掉出来。”......

楼主形容得倒还真细致!!!

网友:
不要买35#机

本人的35#撞墙后主轴和单向轴陈固定端之间打滑,本想固定一下,发现工人装配时绝大部分用了502无法维修,求助如何去除502,可能材料有问题,螺丝打滑,不得不用502固定。
请各位大虾帮助,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