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回事

楼主(2005-02-21):
我的小神梃4号,平稳升空一小会後,尾部就会上下摆动越来越剧烈,控制不了.这是哪有问题呢?

网友: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1、大桨上螺丝太紧,不能自然转动,应该1/3左右油门,起飞前可以自然甩开合适。
2、平衡翼左右长度不对称。
3、主轴弯曲
4、主桨不对称。
我想不到了。最大可能是1、2两点。

楼主:
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大桨上螺丝太紧,不能自然转动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1 20:23 发表: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1、大桨上螺丝太紧,不能自然转动,应该1/3左右油门,起飞前可以自然甩开合适。
2、平衡翼左右长度不对称。
3、主轴弯曲
4、主桨不对称。
我想不到了。最大可能是1、2两点。

完全同意!

网友:
有人同意我的意见,我当然要顶上去罗!!!

楼主:
我试了下,把旋翼拧松了点,却发现一升空就全机抖得厉害,反而我将浆拧紧后却症状消失了.我服了它了,欺软怕硬

网友:
fatfeng  在 2005-2-21 08:23 PM 发表:

我有过这样的经验:
1、大桨上螺丝太紧,不能自然转动,应该1/3左右油门,起飞前可以自然甩开合适。
2、平衡翼左右长度不对称。
3、主轴弯曲
4、主桨不对称。
我想不到了。最大可能是1、2两点。

不错不错,我的也是这样调整的。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2-22 09:04 AM 发表:

我试了下,把旋翼拧松了点,却发现一升空就全机抖得厉害,反而我将浆拧紧后却症状消失了.我服了它了,欺软怕硬

这样的话应该是旋翼头加固片那里有间隙,把旋翼头加强片拆出来敲平再放回去,一直调整到满足以下两条:1、两片大桨与加强片都没有间隙2、两片大桨能自然转动。

如果这样还不行的话,我还真服了YOU!我也想不到其它问题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可惜我没有加强片的哦

网友:
harrycxy  在 2005-2-23 11:30 AM 发表:

谢谢楼上的.可惜我没有加强片的哦

没理由吧?就是那块旋翼头下的金属片。其实也不要紧啊,反正没有间隙就行。

楼主:
哦,是旋翼头下的金属小圆片吗?好的谢谢了我在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