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庆幸!!

楼主(2005-02-21):
今天飞飞霸30,在联系悬停时尾巴突然不受控制,飞机高速自转,转了两周后又停了下来,接着飞,故障又出现了,赶紧收油门,还好只有两米的高度,不然可惨了,经检查尾轴5*11的轴承开裂,伞形齿轮一部分融化,造成动力断断续续。庆幸的是,没有炸机,换个轴承问题就解决了。偷着乐吧。

网友:
哈~~

有一次我这边的朋友,飞飞霸也是尾桨失效!摔了~原因都没找到!

网友:
rcfan  在 2005-2-21 10:20 PM 发表:

哈~~

有一次我这边的朋友,飞飞霸也是尾桨失效!摔了~原因都没找到!

呵呵洗萝卜的50机配401+9253都试过控制不了尾巴(但是马上又正常拉^_^吓死~~~~~~~

楼主:
我感觉找到事故的原因才是最开心的

网友:
是啊~

无故摔了~最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