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锂电池加装冷却装置

楼主(2005-02-22):
4月份快来了,离北方河水化冻的时间不远了。为了准备我的DRIFTER下水,我已经准备好了基本的动力组(电机、电调、电池充电器也快完工了)。但因为初次在大船上尝试大容量锂电(190mm×60mm×9mm,10AH,锂离子电池,塑料液软封装),我很担心电池发热的问题。因为在试验6AH锂电的时候,电池的温度就比较高。如果在封闭的船舱中,真担心锂电会不会爆。虽然现在用的锂电的容量有10AH,但在封闭的船舱中大电流放电还是容易引起高温。所以我想做一个简单、有效的锂电池散热器。

最初的想法是用越鱼式水冷板(姑且这么叫吧,虽然现在大家都会做了,但最初还是小越鱼带动起来的)的方法来做。即在两块薄铜板之间用粗漆包线当框架做水冷板。但这种方法我觉得有些麻烦。特别是制作大面积的水冷板很难保证板子是平的。这样必然要和电池之间产生缝隙(这种水冷的初始设计是先将一层铜皮严密的缚在电机外壳上,所以没有缝隙的问题)。这些缝隙就只有用导热硅脂去填了。但这样一来导热硅脂毕竟还是有一定的热阻,二来也比较脏。外出玩一次,弄的满船脏兮兮的不好。

最近偶然冒出一个想法:能不能用软塑料袋来做?塑料袋就用医用的葡萄糖点滴袋(如果怕医院里用过的脏,可以直接去药店买两袋生理盐水,应该不贵)。制作方法类似上述水冷板的做法。剪下两块和电池大小相近(稍小一点)的塑料皮。然后找某种材料当作骨架(即相当于上面方法中的漆包线)。骨架要求有一定的硬度,并且应该排布成相对的梳齿状。这样一方面增加骨架的强度,另一方面可以让水流均匀流过整个水袋。然后用某种胶水,将若干根骨架和上下两块塑料皮粘合,并粘好进出水口。用的时候把水袋夹在两块电池中间。用胶带将他们缚在一起。然后在水袋中注满水,再连接进出水口。用完以后应该用自来水将水袋中的脏水挤出,然后排干,以便于下次再用。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利用塑料皮的弹性,保持水袋和电池最大的接触面积。虽然塑料皮的导热性较差,但因为水温毕竟比电池的温度低的多,所以只要选择足够薄(但也足够结实)的塑料皮,散热的效果还是应该不错的。不足的地方维护和保养要多费一点心思。如果有合适和骨架和胶水(不会熔化塑料的),甚至可以只用一块塑料皮,即利用电池本身的那层塑料皮做水袋的一面。这种效果和利用电机外壳做水冷的一面有异曲同工的效果。

不知这个大家对这个想法有什么建议,欢迎拍砖!

网友:
胶水是问题,塑料膜好象不太好粘

网友:
我觉得到不如用水管,利用进出水口的原理把水管绑在电池上,这样就不用换水,只要考虑电池的易拿进出方法就OK啦!请多多指教!

楼主:
用水管缠绕在电池外边?那和用铜管绕在电机外壳上是一样的。这样可能效果不好吧?

网友:
那不如装一CPU风扇也不错!

网友:
做一个大一点的水冷版把电池铺开不行吗?那软塑料袋太不可靠了。

楼主:
太谢谢各位弟兄了。呵呵,继续啊,多多提意见,我可以少走弯路啊。

网友:
QC2005  在 2005-2-22 01:10 PM 发表:

我觉得到不如用水管,利用进出水口的原理把水管绑在电池上,这样就不用换水,只要考虑电池的易拿进出方法就OK啦!请多多指教!

用摩托车冷却油加在水管中,定期换油.怎样?

网友:
如果电池多的话换电池还要拔水冷管岂不是很麻烦?

网友:
我感觉把电池并联起来用,减小电池的电流输出应该更实际些。

网友:
有一种电池是长条状的.最高有3200MA.7.2V的.应该很容易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