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斑竹和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05-02-22):
请问个位师傅熄火降落组的功能,最好有图片。

网友A:
为什么要使用熄火降落组的功能,因为当发动机停了(模型直升机在高空航线),如果尾旋翼组没有拖尾功能,就会出现尾旋翼停转,控制不了直升机的运动方向。如果没安装熄火降落组哈哈恭喜你---下场你可以想想。
那就恭喜你中了大奖!!!!!!

网友B:
简单的说就是!
在发动机熄火的时候!
安装了熄火降落组,尾旋翼与主旋翼一起转!
不安装,尾旋翼就会停下!